[STC单片机] 关于STC单片机烧录损坏探讨

楼主(2019-01-26):
自从使用STC的51单片机以来,觉得STC不仅功能强大,而且烧写方便。现在一直是爱不释手。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也遇到烧写次数多导致芯片损坏的问题,不论是STC89,90,12,15(11系列没有用过)以至于现在的STC8,全部是在产品初期调试阶段多次下载后损坏,主要表现在芯片下载10-200次内,就会出现两种现象:
1、下载没有反应,检测MCU选项也木有反应
2、要求升级软件,实际上一直使用该软件下载调试的,就算升级没有没有什么用!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遇到与我相同的问题,一起来分享一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多数情况是串口供电到你的板子上了,形成掉电保护,就出现你断开外部供电再上电也不下载的情况。处理方法:1、断电的同时也断开串口线,2、在你的板子上电源正负间接一个300R放电电阻。

网友B:
全球第一的单片机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坏

网友C: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原因就是楼上所说的“多数情况是串口供电到你的板子”。
按手册说明,对应单片机TXD引脚的线串入300欧电阻,对应单片机RXD引脚的线串入二极管同时注意硬件选项中低压检测电压是否合适

楼主:
谢谢各位,总体来说STC的单片机是很好用的。就是遇到比如程序比较麻烦的要来回下载调试,次数多了就会出现上述问题,做产品时批量下载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数情况是串口供电到你的板子上了,形成掉电保护,就出现你断开外部供电再上电也不下载的情况。处理方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原因就是楼上所说的“多数情况是串口供电到你的板子”。
按手册说明,对应单片机TXD引脚 ...

这个实际上知道,一般做产品样板的时都没有加这个,所以就没有考虑,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球第一的单片机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坏

看了大家的解答,应该是使用方面的问题,实际上说明书虽然大家都吐槽,但是很实用哈!

网友D:
这个在调试时的偶尔遇到过,分析估计是各种干扰、意外掉电等将内部的ISP固件冲掉了,只能丢弃。实际量产FLASH的读写寿命不会这么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调试时的偶尔遇到过,分析估计是各种干扰、意外掉电等将内部的ISP固件冲掉了,只能丢弃。实际量产FLA ...

关键是找不到原因,我看上面提供了一些方法,有一定道理,我说的意思也是在产品测试过程中有此现象。

网友E:
我还没有出现此类故障,STC的MCU累计下载次数肯定有几百次以上了。
调试的板子,我一般焊接4脚的排针,我的USB转TTL,也是4PIN的2.54排座。
插拔比较可靠的话,即使串口漏电,也没有关系。
我用中颖的MCU,也是如此处理的。不过,中颖的MCU,如果插拔不可靠,确实会出现无法再次下载的问题。
当擦除了配置信息,还来不及写入新的就掉电,下次就无法下载,只能用JTAG方式下载恢复。
如果用排针直接插PCB的孔,很容易出现下载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同  @autopccopy    的观点   建议楼主用STC官方 的U8W   u8w-mini

各位,使用STC赠送的烧写板哈,我说的不是批量过程中,而是在前期调试产品代码的阶段,批量没有问题。这不,昨天又挂了一个,就调试这个产品,已经挂了两个了,还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