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请问有人用过multisim的晶振吗?怎么我看起振后频率不对劲

楼主(2019-01-26):
输出接个示波器看了下,发现晶振随便改,1M ,3M,  32768,25M,波形图都一个样的,周期10ns左右不会变,看了下晶振的参数模型,里面数值确实各不相同,但仿真起来却和实际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虚拟仪器和真的操作一样吗?

一样

楼主:
我查了一些网上资料说仿真晶振很糟糕,现在我直接用信号发生器跳过晶振输出时钟电路这块了

网友B:
仿真错误,无法仿真门电路工作在模拟状态,10nS是门电路的延迟时间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