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半导体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9-01-26):
1.1    Q:HC32系列的MCU应用开发都有哪些资料,应如何获取?
A为方便用户获取和使用,我们的MCU应用开发所使用的相关资料均已依据产品系列整理成为[HC32xxx_SDK]开发套件支持包的形式,并发布在官方网站的MCU专栏中的【下载专区】,SDK包内包含编程工具、仿真器、IDE支持包、驱动库和样例、应用笔记、用户手册等
相关链接: http://www.hdsc.com.cn/mcu.htm(当然我们的21IC论坛上也有哦^_^)
1.2      Q:驱动库和样例的每个目录和文件分别是什么功能?
A 1、【driver】目录主要为系统及各模块的驱动源文件(*.c)及头文件(*.h);
       2、【example】目录主要为各个模块的样例代码及工程(包括:IAR和Keil MDK);
       3、【mcu】目录主要为MCU最小系统工程所需的公共头文件、系统初始化文件、调试及下载支持文件等。
1.3      Q:如何设置程序的堆、栈的大小?
A 1、如果使用KeilMDK平台开发,可根据实际应用情况在启动文件“startup_hc32xxx.s”修改[Stack_Size]和[Heap_Size]这两个宏定义的值;
2、如果使用IAR平台开发,可根据实际应用情况修改“hc32xxx.icf”文件中[__ICFEDIT_size_cstack__]和[__ICFEDIT_size_heap__]两个symbol的值。
1.4      Q:有时候程序成功调试下载一次后,再次下载调试就连接失败了,可能是什么原因?
A1、下载了会自动进入超低功耗的程序,程序运行后导致SWD功能无法使用,该情况可采用进入低功耗前加几秒延时程序或者使用外部唤醒和控制功能来控制程序是否进入超低功耗,确保MCU可被唤醒;
       2、下载了复用SWD端口作为IO功能的程序,处理方法同上;

网友A:
具体的问题可以加Q:1920371504细聊

网友B:
为了能够让大家都能用上华大的MCU,除了产品的优异性能和高性价比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技术支持一定要到位!

网友C(2019-03-04):
在上电状态下,不能下载程序,也不能进入调试状态,非得把电源拔掉才行,怎么解决@版主

网友D(点评):
可能是下载的低功耗程序或者SWD复用的程序

网友E:
哇塞,很厉害哦,感谢分享呢

网友F(2019-08-24):
1.3      Q:如何设置程序的堆、栈的大小?
A: 1、如果使用KeilMDK平台开发,可根据实际应用情况在启动文件“startup_hc32xxx.s”修改[Stack_Size]和[Heap_Size]这两个宏定义的值;
-----大小有限制吗?只要有空间就可以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3      Q:如何设置程序的堆、栈的大小?
A: 1、如果使用KeilMDK平台开发,可根据实际应用情况在启动文 ...

不能超过MCU的RAM空间,而且还得留足够程序运行所需。

网友H:
驱动库的使用详细文档在哪呢?

网友H:
没看到看门狗像STM32一样的,上电就能启动。HC32L136没有配置字吗?要是上电复位不成功无法用看门狗复位

网友I(2019-09-25):
1.4      Q:有时候程序成功调试下载一次后,再次下载调试就连接失败了,可能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的程序没有用到低功耗。现在SW异常,有什么办法解决吗?SW烧录不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在上电状态下,不能下载程序,也不能进入调试状态,非得把电源拔掉才行,怎么解决@版主 ...

请问您的板子上的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问您的板子上的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我板子上的电压是5V的

网友L(2019-10-25):
我司华大一级代理商,有专业FAE支持,有需要技术支持及询价的加Q489858603

网友M:
你好,请教一下136的MODE脚说是要拉低才能进程序,开始的是我没注意,我当液晶的SEG脚用了,但是也没出现不能进程序,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