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在串口助手软件查看ADC采样的数值呢?

楼主(2019-01-26):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上官方BSP的ADC例程,里面本来就包含了串口发送ADC转换结果的printf函数。
你可以用USB-串口转换线(建议CH340模块,淘宝几元一个),连接003串口1,然后运行串口助手,直接读到ADC结果数据。
新手使用,注意串口助手设置部分的串口模式和波特率必须和单片机一致,这个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B:
你将测出来的值,发送到串口啊。

网友B:
你可以做个这样的,串口给单片机发送频率
然后单片机按照频率采样发送给串口。

网友B:
/*---------------------------------------------------------------------------------------------------------*/
/*                                                                                                    */
/* Copyright(c) 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Apr/21/2017
//***********************************************************************************************************

//***********************************************************************************************************
//  File Function: N76E003 ADC demo code
//***********************************************************************************************************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  The Following is in define in Fucntion_define.h  ***************************
//****** Always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call the define you want, detail see main(void) *******
//***********************************************************************************************

//#define Enable_ADC_AIN5                        ADCCON0&=0xF0;ADCCON0|=0x05;P04_Input_Mode;AINDIDS=0x00;AINDIDS|=SET_BIT5;ADCCON1|=SET_BIT0                //P04

/******************************************************************************
The main C function.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after stack initialization.
******************************************************************************/
void main (void)
{
                InitialUART0_Timer1(115200);

                Enable_ADC_AIN5;
                while(1)
    {
                        clr_ADCF;
                        set_ADCS;                                                                        // ADC start trig signal
      while(ADCF == 0);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H);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L);
                        Timer0_Delay1ms(100);
    }
}

网友B:
上面的例子就是通过串口打印AIN5的原始值

网友C:
打印到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官方BSP的ADC例程,里面本来就包含了串口发送ADC转换结果的printf函数。
你可以用USB-串口转换线(建 ...

你好 我有个疑问,我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后在用串口线连接到电脑,用串口软件看数据,是不是要在程序里写好不断采样上传数据才可以在串口软件看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例子就是通过串口打印AIN5的原始值

你好 我有个疑问,我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后在用串口线连接到电脑,用串口软件看数据,是不是要在程序里写好不断采样上传数据才可以在串口软件看到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有个疑问,我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后在用串口线连接到电脑,用串口软件看数据,是不是要在程序里写 ...

肯定的了。如果你只上传一次,那就只能看到一次。如果你设置个一秒钟采样并发送一次,那就1秒钟收到一次。

网友E:
二楼说的比较详细

网友F:
自己定义一个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