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单片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楼主(2019-01-26):
以前用STC12C5A32S2,控制一个步进电机的启停,晶振11.0592M,后来调整了一下时间参数,用22.1184M的晶振,一切正常,最近换成stc8F2K32S2,44脚的贴片,发现用11.0592M的晶振工作正常,换成22.1184的晶振,参数同样做调整,步进电机却不能转起来。用示波器观察驱动信号也完全正常。调整了一下波形的宽度,和11.0592的波形一致,也不能正常。
请问各位老师,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谢谢!顺祝春节快乐!

楼主:
谢谢你的资料,比我现有的那个要好。我再仔细看看资料

网友A:
我也刚刚遇到这个问题,不仅与脉冲宽度有关系,与频率也有关系。频率高时,电机叫唤的厉害就是不动。有时改一下细分数,会动起来。

网友B:
加速曲线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曲线不对吧

不是,一个用了很多年的软件,只是该了一下单片机。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一个用了很多年的软件,只是该了一下单片机。就不行了

不能工作时,电机有没有抖动,有没有嗡嗡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工作时,电机有没有抖动,有没有嗡嗡响?

电机有响声,就是类似于失步,转不起来。我修改了一下加速参数,好一点,但是也只能走到7000赫兹。看了资料,把P0口各种配置都试了一遍,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