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ic 和const分别怎么用

楼主(2019-01-26):
static 和const分别怎么用,类里面static和const可以同时修饰成员函数吗

网友A:
static 表示静态,非全局,生命期全程,但可视看定义,如果是函数体内部的局部变量,只能在函数体能操作,操作完没有注销,保存在内存中,旧值也能保存,++,也是可以。在旧值的基础上加,而不是一般的局部变量要初始化为0,因为一般被优化成寄成器变量。如果表示在C档上的任何一个函数体外,变成全局静态变量,只能被这个变量定义开始处以后的函数引用。且只能在这个C档的函数引用,不能在别的C档的函数引用。
CONST 表示此变量只读,不可写。STATIC CONST 可同时修饰一个变量。生存期,可视范围,存取性这三种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