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Tiny-SDK-M451开发板

楼主(2019-01-26):
之前有一个NuTiny-SDK-M051开发板,可以正常仿真,新购NuTiny-SDK-M451开发板,升级nu_Link后,无法仿真。望大神们指教

网友A:
不会的啊

网友B:
是升级了啥?电脑上的上位机软件还是开发板的固件

网友B:
没看明白,最好版本都更新比较好。

网友C:
哪个不能仿真?

网友C:
451的新板子没法仿真吗?
是不是软件要更新

楼主:
RE: NuTiny-SDK-M451开发板不能仿真

两个都不能仿真,是不是MDK版本问题?

楼主:
提示错误

提示错误

网友:
是软件没有安装完。却这个驱动文件。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怎么路径还不同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工程设置问题。

网友:
实在不行,你直接从这里复制过去试试。

网友D:
这个是软件配置错误。

网友D:
软件没有能找到相应的DLL

楼主:
谢谢各位,是Nu_Link.dll版本问题,升级Nu_Link.dll到2.04.6527,问题解决。

网友E:
恭喜楼主了  解决了问题

网友F:
Nu_Link.dll到2.04.6527

这个问题貌似好几个人说过,只有这个版本的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