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的选型有什么注意的

楼主(2019-01-26):
TI DSP的选型有什么注意的

网友A:
主要考虑处理速度、功耗、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容量、片内的资源

网友B:
对,如定时器的数量、I/O口数量、中断数量、DMA通道数等。

楼主:
能给介绍下这几个系列吗

网友C:
C5000系列(定点、低功耗):C54X,C54XX,C55X 相比其它系列的主要特点是低功耗,所以最适合个人与便携式上网以及无线通信应用,如手机、PDA、GPS等应用。处理速度在80MIPS--400MIPS之间。C54XX和C55XX 一般只具有McBSP同步串口、HPI并行接口、定时器、DMA等外设。值得注意的是C55XX提供了EMIF外部存储器扩展接口,可以直接使用SDRAM,而C54XX则不能直接使用。两个系列的数字IO都只有两条。

网友C:
C2000系列(定点、控制器):C20X,F20X,F24X,F24XX ,C28x该系芯片具有大量外设资源,如:A/D、定时器、各种串口(同步和异步),WATCHDOG、CAN总线/PWM发生器、数字IO脚等。是针对控制应用最佳化的DSP,在TI所有的DSP中,只有C2000有FLASH,也只有该系列有异步串口可以和PC的UART相连。

网友B:
C6000系列:C62XX,C67XX,C64X 该系列以高性能著称,最适合宽带网络和数字影像应用。32bit,其中:C62XX和C64X是定点系列,C67XX 是浮点系列。该系列提供EMIF扩展存储器接口。该系列只提供BGA封 装,只能制作多层PCB。且功耗较大。同为浮点系列的C3X中的VC33现在虽非主流产品,但也仍在广泛使用,但其速度较低,最高在150MIPS。

网友B:
OMAP系列:OMAP处理器集成ARM的命令及控制功能,另外还提供DSP 的低功耗实时信号处理能力,最适合移动上网设备和多媒体家电。

网友D:
还有别的吗

网友E:
其他系列的DSP曾经有过风光,但现在都非TI主推产品了,除了C3X系列外,其他基本处于淘汰阶段,如:C3X的浮点系列:C30,C31,C32 C2X和C5X系列:C20,C25,C50
每个系列的DSP都有其主要应用领域.

网友D:
C2000系列定位在控制MUC类
C5000,C6000系列主要是信号处理类,
高端的达芬奇系列主要用作图形处理

网友F:
首先确定你的需求   用它来干什么
知道干什么  然后根据不同特点选择系列   上面各位已经讲了很多了
系列选好了还要选择具体的型号   考虑flash  RAM   频率
是否外扩  封装大小  价格  等等

网友G:
y主要是看价格,还有就是资源是否足,比较你要几路PWM波,多少个AD采样,IO 运算速度等,综合考试吧

网友H:
你要选择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I:
DSP的选择一般都是根据项目来定的,配合其他处理比较好。

网友H:
这个首先就是要考虑资深方案所需要的资源能否被满足的。

网友J:
DSP还是要跟实现的功能搭配的
主要是以自己的需要为前提的。。看下是否资源OK

网友H:
这个也没啥有特别的吧,主要是当前常用的,还一个要考虑到替代性的

网友K:
这2系列的还是蛮可以的。。选型重点参考的。。

网友L:
主要是处理速度和片内的资源吧,够用不够用

网友B:
DSP选型一般来说就是考虑以下几点:1、GPIO口够不够用。2、AD口数量。3、spi、IIC、sci、can等通信复用路数够不够。4、内存。5、外扩存储器容量。

网友E:
根据要实现的功能来确定型号

网友M:
现在流行的dsp型号有哪些?

网友N:
TI达芬奇技术是集成基于DSP的处理器系列、软件、工具以及支持开发广泛范围的优化数字视频终端设备的先驱,专门为高效、强大的数字视频量身定制

网友O:
2812是电机控制,你必须要懂PID算法等,你想偏向硬件,那外围电机驱动电路、稳压、隔离等你都要懂才可以。5000和6000道理相同,芯片学起简单,但牵涉到的专业知识很复杂。

网友P:
I德州仪器的有好些DSP,最常用的有2800系列的,6000系列的。

网友Q:
TMS320C5000系列,像5404、5502是最低功耗的 TMS320C6000系列,最佳处理的

网友R:
TI的2000系列DSP芯片偏重于工程应用领域

网友S:
确实没有最好的型号,只有最合适的型号

网友S:
C6000的就是针对图像处理的,

网友T:
要看你做什么产品?主频需要多少?有无接口要求等!

网友U:
DSP三大系列,2000、5000、6000

网友V:
之前用过tms320f2812,28035和28335

网友R:
000和6000系列偏重于视频图像处理,浮点运算等

网友M:
把大概的价格最好也报一下

网友Q:
TMS320C2000系列,像2810、2812、2407是最佳控制的 2407是16位的

网友N:
2407 5402等

网友P:
主要是做数据处理,进行算法运算
不过也有做成升级的单片机的,如TMS320F2812

网友O:
24xx和28xx,都是针对电机控制,28的寄存器更多,适合更精密的控制

网友V:
性能最好的就是这个浮点型的28335

网友U:
牵涉到的专业知识很复杂。

网友T:
TI公司的开发的基于C64+核心系列的达芬奇芯片是专门用来做图像处理的

网友S:
楼主的选型以后还得看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