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对模拟信号失真和串音的影响

楼主(2019-01-26):
如何降低和克服?

网友A:
有2个方面,1. 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如
果有条件,2个模拟信号之间用地线间隔。2. 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数字信号尽量
远离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不能穿越模拟地。

网友B:
主要是来自地的干扰   做好地的处理就好

网友C:
呵呵,最主要的的办法还是合理布线,合理安排啊

网友D:
这是电磁兼容的问题了,比较麻烦,推荐一本书《PCB电磁兼容技术》

网友E(2019-03-04):
主要是音源信号输出电平较高引起失真

网友F:
检查音频线。是否这段。

网友G:
功能开关和转换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H:
输入串音失真在震动后就好了很有可能是虚焊

网友I:
时延匹配方法能消除

网友J:
方式常有电容耦合吧

网友K:
利用屏蔽技术减少 干扰

网友L:
这个失真是放大的原因吗?

网友M:
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处理。

网友N:
这个不一定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K:
干扰源产生的干扰信号是通过一定的耦合通道

网友E:
在输入线路中串接一个100K左右的小电阻衰减电平

网友J:
信号经过电容耦合到前置了吗?

网友F:
音频接口接触良好吗?

网友I:
方法: 采用单点供电与单点接地。

网友G:
更换好所有的元器件试试看。

网友H:
也有可能是电路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N:
有可能是信号存在耦合造成的。

网友M:
使用一个磁珠进行设计试试看。

网友L:
尽量信号线都要分开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