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放大倍数调多少?

楼主(2019-01-26):
输入音源是不确定的,各种幅度各种频率,功放IC的输入电阻该如何调呢?

另外,如果放大倍数调得过大,有点削波,问题不大吧?

网友A:
音频功放大多带一个音量控制电位器,就是为了应对你说的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功放大多带一个音量控制电位器,就是为了应对你说的这个情况。

没有这个东西,这种情况,是不是要换个带acf防破音功能的功放ic好点?

网友B:
让其工作在线性区就可以了

网友C:
攻防设计都要有增益和相位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