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长按弹起的误触发?

楼主(2019-01-26):
用同一个按键,唤醒用的是该引脚中断,如何避免长按弹起的误触发?

楼主:
楼上,弹起有抖动的,感觉用改变中断触发模式不太可靠。

网友A:
根本问题还是按键扫描问题

楼主:
楼上能否细说。我的要求是超过3S就睡眠,无需等到按键弹起睡眠。短按或长按都可以唤醒。

网友B:
必须等待按键弹起才能睡眠,因为唤醒一般必须是低电平有效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超过3S假睡,等待按键弹起,睡眠?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是等弹起后再去睡眠。

网友D:
既然你一定要“无需等到按键弹起睡眠”,那就顺其自然,让“长按弹起的误触发”发生好了。

网友E:
只能在硬件上做处理了   经常看到一些看门狗电路等  就可以根据按键按下  消抖  产生一个持续一定时间的小脉冲

网友F:
关键是现在的MCU都是不弹起根本进不也睡眠,进了马上又醒了,因为都是低电平唤醒的

网友G:
听起来不是很复杂

网友A:
使用while等待弹起
或者使用延时操作。

网友H:
不可以复用的,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功能来使用它。

网友I:
按键延时实现。
可以做个滤波试试。

网友J:
按键的延时做好就没事了,用状态机扫描按键,最保险了。

网友F:
这个做下延时处理的非常关键。

网友K:
状态机扫描按键,有参考程序吗,怎么做具体

网友C:
你可以通过上升沿来进行实现。

网友E:
或者通过电容或下拉电阻等特殊处理    可以消除一些抖动

网友L:
程序流程处理好就好了,任何情况下醒来,判断条件成立才跑到主应用,不成立继续休眠。

网友M:
最简单的就是使用延时函数

网友N:
按键刚按下和抬起的时候,电平是不稳定的

网友O:
电压检测,需要不断扫描IO电平,比较消耗CPU资源

网友P:
一般采用延迟采样

网友Q:
需要考虑按键动作的时间

网友R:
必须进行按键的消抖处理。

网友S:
按键消抖可分为硬件消抖和软件消抖。

网友T:
通过延时程序过滤。

网友U:
持续采样会大大提高采样的准确度

网友V:
可以设置一个标志位来显示是否处于按键识别处理阶段

网友T:
是当检测到按键状态变化后,先等待一个10ms左右的延时时间,让抖动消失后再进行一次按键状态检测

网友M:
延时可以实现误触发了。

网友S:
利用电容的充放电特性来对抖动过程中产生的电压毛刺进行平滑处理,从而实现消抖。

网友N:
需要考虑去抖。

网友R:
确保程序对按键的一次闭合或者一次断开只响应一次

网友O:
中断检测,不必持续检测,节省CPU的资源

网友Q:
在一段时间内发生的多次中断都要识别为一次。

网友P:
持续采样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V:
如果处于按键识别处理阶段即便产生中断也不进行任何响应

网友U:
但是同时也会增加CPU的资源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