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系列的MCU怎样可以做到DMA UART发送任意长度的目的?

楼主(2019-01-26):
UART  DMA收发数据位问题。在网上可以找到许多通过UART接收空闲中断的方式达到接收任意长度的目的,但是DMA  UART,发送任意长度的例程找不到。F1系列的MCU怎样可以做到DMA UART发送任意长度的目的?

楼主:
找到一个F4系列的例程可以做到发送任意长度的目的。F1的就不行吗?

网友A:
DMA发送并不是任意长度,记不太清上限是1K还是多少K来着,看下翻翻数据手册就行了,寄存器操作也很简单的。如果用STM32 Cube就更简单了。

楼主:
UART DMA效率问题。如果传送的数据量不是很大,用DMA 的方式有优势吗?

楼主:
比如50mS 收发一次,一次收发大约10多个字节。

网友B:
DMA跟CPU一样本质上属于host,只不过一个在软件行为上执行动作,另一个在硬件行为上执行动作。DMA的本质优势不在于快,本质优势是解放CPU,这样CPU有更多是时间去做别的。

网友C:
uart的速度对于单片机来说是比较低的,如果不用DMA发送,发送一个数据帧时需要阻塞查询字节是否发送完成,在波特率较低时会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D:
不是非常特殊的应用,还是中断里从队列取一个字节放到发送寄存器这种方式最好

网友E:
收发都可以用DMA,并且用起来很爽。

楼主:
这样看来 UART DMA 对于提高CPU效率来说是很有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做到了。
可以用UART DMA 接收和发送任意长度的数据了。

网友E:
DMA在高速数据通讯和变换中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UART这种低速且小数据,DMA没有任何优势,很是**肋

网友F:
楼主效率挺高啊,发帖一个小时不到就搞定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