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子时候很迷茫

楼主(2019-01-26):
什么线该走宽一些 什么线走细一些  请各位朋友指点

网友A:
电流越大,走线越宽,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网友B:
宽点好,而且地线、电源线要比信号线粗。。。。

网友C:
电源线地线比较粗的

网友D:
根据电流大小估算适合的电源线宽

网友E:
电源线要宽的吧。

网友F:
如果没有阻抗要求    想怎么走怎么走  呵呵。。。。。

网友G:
画板之前需要先吃透原理图,你知道这条线是用来干啥的了,你就知道它应该粗还是应该细了

网友H:
我都是电源线0.5,地线0.8,搞不懂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