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类] 【一个小小的个人经验分享】【一】CT107D电路完整分析

楼主(2019-01-26):
>说在前面的话:之前在21ic发表过一个帖子,所以也算是在这个网站有所发帖经验了吧;另外为了巩固自己所学知识+为同学们分享经验   的本意,我决定不定期更新这个内容。内容呢基本上用的都是非专业术业,所以恳请dalao们多多包容,希望论坛里的朋友们也请多多指教,谢谢!

俗话说的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相信大多数人刚开始接触51单片机的时候并不是用的蓝桥杯的开发板。然后就一定发现了蓝桥杯开发板的操作似乎比普通单片机的操作略微复杂?甚至有的时候看不懂一个例程到底是怎么回事,楼主呢根据个人经验总结出来的这主要有三个原因:1、对C语言编程的不熟练;2、对电路图理解的不透彻;3:其它…;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编程之前介绍一下蓝桥杯的电路:CT107D;

在分析之前还有有电路模块化的思想,如果把电路图按其功能模块化分解之后,就会变得非常清晰和容易理解了。
下方多图预警!
1、  我们先介绍一些直连的模块
(1)    电源+CH341模块: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主要是给单片机提供电源和UART串口调试和下载程序使用的,不做过多介绍。

(2)    矩阵键盘模块:这个也是和单片机直连的模块,但是请注意由于大赛使用的芯片的原因,这里的P37引脚被P44引脚代替,P36引脚被P42引脚代替,小伙伴们编程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注意了
(3)    AD转换模块PCF8591:这个也是和单片机使用两个上拉电阻直连的模块,采用IIC通讯,其中AIN2是连接的光敏电阻;其中:P20和P21模拟IIC通讯
(4)    AT24C02:同上
(5)    DS1302时钟模块:采用SPI协议通讯,P17,P23,P13模拟SPI
(6)超声波测距模块:使用的时候需要用跳线帽将P10和N_A1连接;P11和N_B1连接;N_AI提供超声波所需的发射脉冲,而CX20106A将返回的脉冲进行解调,从N_B1输出与距离的2倍成正比的低电平信号,从而达到测距的目的。
2、  另外还有一些间接与单片机IO口连接的模块,是一种扩展IO口的方法,主要是P2总线是控制端,P0是数据端,为了方便理解,我列了一个树状图:
看了这个树状图相信大多都应该就很明白了,想要操作流水灯、数码管段选、数码管位选、继电器、蜂鸣器、ULN2003驱动  都应该结合13874HC02的使用。其中数码管位段选还可以操作8*8点阵,160212864是与单片机直连的也不做过多介绍了。
3、  其它设备
(1)    NE555  :在此板子上用于产生方波,NET_SIG为输出口;rb3电位器可以调整方波发生频率
(1)    LM324:运算放大器,模电的知识了,不做过多介绍
(2)    8255A:可编程并行I/O接口芯片,用于扩展单片机IO口,不做过多介绍
(3)    ATmega:AVR单片机,不做过多介绍

分析完电路相信小伙伴们对蓝桥杯开发板的电路有一个大概的认知了,相信只要再结合平时的多加练习能够深刻系统的理解这个并不太难电路,并且为比赛的准备打下夯实的基础。

精彩分享

网友A:
3/4/5/6条蓝桥杯会考的比较多话,还请楼主大大在以后更新的帖子上多提及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5/6条蓝桥杯会考的比较多话,还请楼主大大在以后更新的帖子上多提及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

好的

网友B:
这个单片机是AVR单片机,这个系列的单片机现在应用不多吧

有AVR的接口而已,嘿嘿
@小小电子爱好者 :这个可以
不是 正式比赛用的IARSTC15

网友C:
又来一波福利,楼主辛苦了

@enderman1 :感谢
多谢支持,这不又快比赛了,蹭蹭热闹+顺便谈谈经验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