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AD623输出异常

楼主(2019-01-27):
请教,
       设计了一个PT100的测温电路,采用电桥测量,使用的运放是AD623
供电电源是5V,基准源REF3040的输出电压是4.096V,输出最大电流是25mA。
AD623运放放大倍数是51倍,

问题如下:
  无论PT100的输入脚输入多少电阻,AD623输出最大只有1.7V左右,
PT100电阻在100欧左右,AD623输出是正常的
当PT100电阻大于107欧,AD623的输出一直在1.7V左右,理论上AD623输出能达到5V才正常

怀疑AD623输出阻抗不匹配,将AD623输出断路,还是一样的现象!
我计算了一下,REF3040的输出电流也是足够的,而且实测电压也是准的,是4.096V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现象!

网友A:
参考电压太高一点试试?第5脚。

网友B:
这都猴年马月了还在用AD623?

网友C:
看数据手册15页,你的输入端共模电压超范围了。107欧时,共模电压0.192V,按你的放大倍数计算看数据手册15页,你的输入端共模电压超范围了。107欧时,的

网友C:
看数据手册15页,你的输入端共模电压超范围了。
PT100为107欧时差模电压0.031V,共模电压0.192V,按你的放大倍数51计算Vcmmin为0.2V。
因此在差模信号小于0.031时可以正常工作,超过就不正常了,需要抬高共模电压。

多谢,就是您说的问题

网友D:
可否画一下你的pt100咋接的,确定没有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否画一下你的pt100咋接的,确定没有接错?

P2的2#脚和3#脚接PT100相同的两根线,1#脚接PT100的另外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数据手册15页,你的输入端共模电压超范围了。
PT100为107欧时差模电压0.031V,共模电压0.192V,按你的放 ...

您说得对,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E:
这张图最直观,该电路IN-端电压0.1764v,IN+端随PT100温度变化而变化,范围大概在0.1575--0.3313v之间,所以共模电压范围大概在(0.1764+0.1575)/2-----(0.3313+0.1575)/2,既0.1669--0.2444v之间,对应的输出电压范围都不超过2v。所以解决办法就是楼上说的,提高共模电压,根据测量的温度范围确定一个合适的值

共模电压最大值是不是(0.3313+0.1764)/2?还请指教。
@whtwhtw :我将电桥上臂修改为1.1k,电桥下臂修改为0.9k,pt100串联0.82k电阻作为另外一边的下臂,这样工模电压就基本在1.8V~1.9V了
@aokai :从图看,降低增益改善应该不大;另外修改电桥就是降低上桥的2k电阻,极限也就是降到300欧(考虑到基准电流限制),共模电压也不到1v,效果不明显。
谢谢指教,我现在解决办法是(1)修改电桥,太高共模电压,(2)适当降低增益

网友E: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双电源,一举解决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数据手册15页,你的输入端共模电压超范围了。
PT100为107欧时差模电压0.031V,共模电压0.192V,按你的放 ...

你好,“共模电压0.192V,按你的放大倍数51计算Vcmmin为0.2V” 这个最小共摸电压0.2V是怎么计算来的呢?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张图最直观,该电路IN-端电压0.1764v,IN+端随PT100温度变化而变化,范围大概在0.1575--0.3313v之间,所 ...

你好,“IN+端随PT100温度变化而变化,范围大概在0.1575--0.3313v之间”,

这个“0.1575--0.3313v” 是怎么计算来的呢?谢谢!

PT100有温度对应的电阻表,有电阻,你算与2k电阻分压4.096v的值就行了

网友B: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用AD623这种又破又贵的东西,现在这个时代sigma-delta ADC都两块一片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1384-1-1.html

网友G:
热电阻、热电偶测温,用集成芯片吧,自己搭电路成本高,还不稳定,性能又不行。推荐AD7793.

AD7793这种方案价格更高吧,毕竟是24bit的ADC,便宜不了

网友G:
热电阻、热电偶测温,用集成芯片吧,自己搭电路成本高,还不稳定,性能又不行。推荐AD7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