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芯片,用12864的LCD,菜单80个,请大家UI.

楼主(2019-01-27):
m451芯片,用12864的LCD,菜单80个,请大家UI.
自己一个个菜单写估计要不少时间,而且不好修改。请大家推荐比较好的菜单编程方法。

网友A:
12864真不容易搞好……编程容易的你也不会满意效果。
还是请个美工来设计界面吧

网友B:
做个只有文字的UI不就行了。

网友:
菜单这么多。。

网友C:
这个操作猛。可以做成一个列表。

网友D:
GuiLite试试看。

网友E:
规划好就行了。

网友F:
这个真是一个繁琐的任务

网友E:
楼主最后还是自己解决的吧?

网友G:
最后用的哪个实现啊?

网友G:
这个复杂度跟数量无关吧?跟你的结构有关

网友H:
我写过菜单编辑神器,设计菜单简单到爆浆

网友I(2019-03-27):
看到一个女神写了个程序,把菜单作为一个单元,操作作为一个单元,实现无论多少个菜单项,都一样!老夫记得其思想,单没时间看或者编写。各路大牛自己玩玩!

网友J(2019-09-08):
我有这个任意级菜单的方案任意花样

网友K:
记得以前**上 看到一个 针对诺基亚单色屏手机的菜单系统

网友K:
12864液晶文字菜单的实现 - Worm的博客 - 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u010552215/article/details/50835786

12864多级菜单实现,可方便实现无限级菜单(um0549) - STM32/8 单片机论坛
http://www.51hei.com/bbs/dpj-9253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