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双路三线制PT100测试电路。

楼主(2019-01-27):
朋友请我设计一个双路PT100电路,就画了这个,做出来效果出乎意料,用34401A标定过的电阻箱来模拟PT1000(后换的),精度可以达到0.01度,没有温度标定设备,温度可以做到什么精度不知道。
ADC用的是两块钱的TM7707,因为一开始说PT100,后来换成PT1000,所以Rref用的是2k 5ppm电阻,这个电阻是该电路里面唯一的精密器件。

这个电路设计灵感来自于:https://bbs.21ic.com/icview-569905-1-1.html,真是明珠暗投啊,这么好的电路居然没有几个人能看懂。

学习下
看看

网友A:
精度可以达到0.01度, 这么高的精度表示吃惊, 一笑置之

网友B:
这个精度,嗯,确实挺“高”的

网友C:
2块钱的AD做出0.01度的精度,搞温度的同仁需要集体下岗以谢天下了。。。

楼主:
傻。。B们请继续。。。。。。来的还不够多

网友D:
电路只是一些小技巧而已,软件的办法消除引线电阻误差,基准电压是电阻决定的,只要电阻温漂小即可。
但是,0.01度,估计只是毛估估,7707这个芯片的非线性已经是0.003%,如果量程300度,非线性误差即有0.01度了。
何必攻击别人呢?
自己都没有全量程标定测试,没有不同环境温度测试,老化测试,就说精度0.01度,当然没有人会相信了。

网友E:
精度0.01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块钱的AD做出0.01度的精度,搞温度的同仁需要集体下岗以谢天下了。。。

ADC花了2块,那个Rref可是花了10块钱的,你一张嘴就知道没搞过实际的东西,不知道一只靠谱的电阻有多贵。

网友F:
引用 楼主:
ADC花了2块,那个Rref可是花了10块钱的,你一张嘴就知道没搞过实际的东西,不知道一只靠谱的电阻有多贵。 ...

找了7707的手册,上面说是两路差分输入,现在怎么会有3路呢?模拟信号输入的公共脚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了7707的手册,上面说是两路差分输入,现在怎么会有3路呢?模拟信号输入的公共脚是哪个? ...

ADC的读数是PGA*(R/Rref)*FS,其中PGA是PGA放大倍数,为了简化计算,以下一律认为是1,FullScale是ADC的满量程,对于24位ADC来说就是2^24。Rref就是那个基准电阻,R就是被测电阻。

我在主楼的图里面,ADC1-ADC2电阻是Rt+Rl,Rt是热电阻,Rl是线电阻。ADC1-ADC3电阻是Rt+2Rl。知道这个关系,对于TM7707来说就容易接了。

方法1)ADC1接7707的AIN1+和AIN2+,ADC2接AIN1-,ADC3接AIN2-,那么读出AIN2-AIN1就是Rl,AIN1-Rl就是Rt,其值就是2AIN1-AIN2,消除了线电阻。

方法2)ADC1接7707的AIN1+,ADC2接AIN1-和AIN2+,ADC3接AIN2-,那么AIN2的读数就是Rl,AIN1的读数是Rt+Rl,AIN1-AIN2就是Rt,计算完毕。

其实还有连接方法等待你的开发。

方法2可以
才看到
adc = R/Rref*2^24吗
adc只能得到电压啊,不知道电流大小怎么得到电阻啊
这个思路巧妙的消除了线电阻RL的影响,但是又极其依赖ADC两次测的RT+2RL和RT+RL的值之差。不知道实际使用过程中,7707测量值跳动是多少位。如果7707跳动比较大的话,RT+2RL和RT+RL的区别又何如保证呢?期待楼主的后续使用经验。

网友F:
引用 楼主:
ADC的读数是PGA*(R/Rref)*FS,其中PGA是PGA放大倍数,为了简化计算,以下一律认为是1,FullScale是ADC ...

是否是这个意思,两路差分的各一个管脚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ADC的读数是PGA*(R/Rref)*FS,其中PGA是PGA放大倍数,为了简化计算,以下一律认为是1,FullScale是ADC ...

明白了,多谢,大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否是这个意思,两路差分的各一个管脚是连接在一起的?

是的,我是看TM7707的datasheet发现AINx+-、VRef+-都是全差分的,可以取Vdd和Vss之间任意电压才冒出灵感想出这个电路的,相对于我在楼主位给出链接的那个帖子,连恒流源都省掉了,不需要相对精确的电流一样可以得到精确的电阻值,只要Rref足够精确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看TM7707的datasheet发现AINx+-、VRef+-都是全差分的,可以取Vdd和Vss之间任意电压才冒出灵感 ...

是啊,设计很巧妙,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看TM7707的datasheet发现AINx+-、VRef+-都是全差分的,可以取Vdd和Vss之间任意电压才冒出灵感 ...

这么好的电路,懂的竟然没有几个,bing搜索了一下,也没有见到这么好的方法!我怎么怎么幸运遇到你的方法?走大运了,遇到你真是幸运!

网友G(2019-04-08):
MARK  日后验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看TM7707的datasheet发现AINx+-、VRef+-都是全差分的,可以取Vdd和Vss之间任意电压才冒出灵感 ...

我想了几天的一个电路,你看看这样行吗?另外这个图有宇哥地方画错了,恒流源接的管脚为x,特此更正

网友H(2019-05-09):
以前的icl系列的万用表就是类似原理

网友I(2019-07-12):
请问楼主,下面那个REF基准电阻的电压必须接基准电压吗?直接多一路AD采基准电阻的电压来计算行不行

如果你的ADC输入阻抗非常高,这么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J(2020-03-25):
引用 网友F:
这么好的电路,懂的竟然没有几个,bing搜索了一下,也没有见到这么好的方法!我怎么怎么幸运遇到你的方法 ...

思路是不错,但有几个问题想问问,1.流过PT100的电流多少?2.分辨率做到0.01°C很简单,绝对精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K:
三线制理论上就不可能做到这么高的精度,或者说要达到这么高精度的话,线电阻的匹配成本将会吓死人的。
另外,34401A测量Pt1000或Pt100的档位的精度远远达不到0.01度的水平,
测量Pt100需要误差小于0.0013欧姆,而且还要使用1000欧姆档位才能用,而34401A这一档位的分辨力才0.001欧姆;
测量Pt1000需要误差小于0.013欧姆,而且还要使用10千欧姆档位才能用;

所以,楼主基本不明白什么是“精度”。

网友L:
引用 楼主:
ADC的读数是PGA*(R/Rref)*FS,其中PGA是PGA放大倍数,为了简化计算,以下一律认为是1,FullScale是ADC ...

没看明白,ADC1、ADC2指什么。

AIN1、AIN2、AIN3.

网友L(2020-05-06):
请教楼主,右侧图的470~1K电阻是可以随意取限流的对吗?

网友L:
楼主这个是不是可以去掉

@你瞅啥 :感谢耐心回复,我附图如下文。
@haojie9 :Rref的电流可以确定,但是Rref是两个PT100电流之和,你无法确定每个PT100的电流。
@你瞅啥 :按道理MT7707输入是高阻抗的话,红色线两端应该等电位吧,那样Rref的电流是不是能够确定,还请指导
不行,这种接法你无法确定流经PT100电流有多大。

网友L:
楼主我意思用AIN3这路直接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意思用AIN3这路直接转换。

错,你的电路无法抑制模拟开关的内阻。我在楼主位引用的那个帖子里面的电路巧妙之处有两个,一个是恒流源经由模拟开关切换,另一个是模拟开关右侧给高阻放大器,两个接法都把模拟开关的内阻给回避掉了。你仔细琢磨一下那个电路吧。

我在顶楼位电路图右边就是考虑模拟开关内阻对精度的影响,模拟开关是一个470~1000欧姆的阻值不确定的电阻,你的电路根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线电阻本身就是几个欧姆的电阻,你插入一个误差高达500欧的电阻,根本无法测量线电阻。。

网友L:
引用 楼主:
错,你的电路无法抑制模拟开关的内阻。我在楼主位引用的那个帖子里面的电路巧妙之处有两个,一个是恒流源 ...

楼主引用的那个电路我理解了。楼主自己这个电路意思是不是,您自己设计这个电路里每部分都通过一个模拟开关,让模拟开关的内阻误差相互抵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引用的那个电路我理解了。楼主自己这个电路意思是不是,您自己设计这个电路里每部分都通过一个模拟开 ...

错,是AINx的输入阻抗极高,可以忽略掉模拟开关的内阻。

网友L:
引用 楼主:
错,是AINx的输入阻抗极高,可以忽略掉模拟开关的内阻。

明白了,那个采样点在模拟开关上端,我想错了。感谢楼主指导,我画下原理图贴上来,请楼主帮看看有没有毛病。感谢

网友M:
这个电路是可以工作的,缺点是速度太慢,像这种AD可靠的速率也就是10次/秒,每路要计算线电阻所以要测量两次,还要考虑工业现场干扰做软件滤波的问题,实际测量可靠值估计在1次/秒的性能上。

网友N:
楼主确实强大,这个电路和ADI官方的一个AD7124参考测温方案(https://www.analog.com/cn/design-center/reference-designs/circuits-from-the-lab/cn0381.html#rd-description)是不谋而合的,性能确实应该没问题,关键还能支持通道扩展!

网友L:
楼主,请教这个电路测PT100和PT1000像Rref需要怎么考虑是考虑热电阻的电流限制吗?还是TM7707的参考电压考虑,PT100用1k是否合适?

网友O(2020-07-19):
引用 楼主:
ADC的读数是PGA*(R/Rref)*FS,其中PGA是PGA放大倍数,为了简化计算,以下一律认为是1,FullScale是ADC ...

老兄,你的第二种接法里面,AIN2=ADC2-ADC3=RL,这个RL值很小,7707能准确读到吗?

网友P:
做个记号

网友:
很好的电路,感谢楼主分享,准备做一个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Q(2021-02-09):
引用 网友L:
请教楼主,右侧图的470~1K电阻是可以随意取限流的对吗?

右侧的图是分析插入模拟开关(470~1000ohm的不确定的值)以后,对整体精度有什么不良影响用的。结论是没有不良影响。

网友R(2021-07-28):
很有用,收藏备测。

网友S(2022-01-15):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在实际使用时,对7707的配置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S:
TM7707在配置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读取时是不是要读取两次采样值,两次读取之前的时间差会不会导致出现测量误差呢

网友T(2023-01-29):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意思用AIN3这路直接转换。

我觉得可以按你的方式把绿色框里的器件去了。其实就是去除了右图Ain3输入的470~1K电阻

网友Q:
引用 网友T:
我觉得可以按你的方式把绿色框里的器件去了。其实就是去除了右图Ain3输入的470~1K电阻 ...

去掉了绿色框里面的器件等于引入了470~1k电阻,根本就不能用。

网友U(2023-10-18):
电路很好,学习了。但是想问下,参考电阻精度是0.01%,不过这个针对一个电阻来说可能是固定的,温漂引起的误差倒不是很大。这个0.01%引起的误差怎么去除呢?

网友V(2025-04-10):
不过,没有温度标定设备的情况下,实际应用中的温度精度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