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为啥我的ccs5没有自动补全

楼主(2019-01-27):
设置里面打开了. -〉 ::等操作符的检测,可在操作寄存器的时候就是没法自动补全
include了正确的头文件,写出来的程序编译无误,能够烧到flash里,就是不能自动补全寄存器结构体

网友A:
我测试了一下, 发现也不行

网友B:
编译了一下(没有错误), 再继续写就可以了.

网友C:
设置的问题,不知道在哪里修改,但我的ccs6.1是可以的

网友D:
是否在安装的时候某一项驱动挥着文件的没有安装上的

网友E:
自动不全是什么意思
ccs都是自己写代码吧?除非是指针实现的。

网友F:
这个还真不知道,以前用的指针能补全。

网友G:
你看看设置里面有没有吧,eclipse有这个。

网友H:
这个你要把工程编译一下  才可以  自动检测部下拉显示

网友I:
我也发现过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刚打开CCS后,或者没有编译的工程后

网友J:
是否在安装的时候某一项驱动挥着文件的没有安装上的。

网友K:
CCS没用过;

网友L:
你看看设置里面有没有吧,eclipse有这个

网友M:
特别是在刚打开CCS后,或者没有编译的工程后,试试看楼上的方法

网友N:
已经在用CCS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