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的硬件设计和其他的电路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1-27):
DSP的硬件设计和其他的电路板有什么区别??

网友A:
DSP时钟可由外部提供,也可由板上的晶振提供。

网友B:
一般DSP系统中经常使用外部时钟输入,因为使用外部时钟时,时钟的精度高、稳定性好、使用方便。

网友B:
你弄个三伏特的纽扣电池作为参考。。

网友C:
由于DSP工作是以时钟为基准,如果时钟质量不高,那么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就很难保证。

网友D:
是的 若采用外部时钟,选择晶振时应对其稳定性、毛刺做全面的检验,以便DSP系统可靠地工作。

网友D:
参考了啊,这个设计不错!!!学习了。。

网友E:
同时设计上电复位电路和人工复位电路,在系统运行中出现故障时可方便地人工复位。

网友F:
对于复位电路,一方面应确保复位低电平时间足够长(一般需要20ms以上),保证DSP可靠复位;另一方面应保证稳定性良好,防止DSP误复位。

网友G:
在DSP电路中,对所有的输入信号必须有明确的处理,不能悬浮或置之不理。

网友H:
若设计中没用到不可屏蔽硬件中断NMI,则硬件设计时应确保将其相应引脚拉高,否则程序运行时会出现不可预料的结果

网友I:
若设计中用到NMI,也应在程序正常执行阶段置其相应引脚为高电平

网友J:
总感觉硬件与经验的关系太大了,所以也不太好说吧,感觉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K:
硬件设计经验很重要  根据经验和你需要板的大小决定板的层数   电源的分割   地的分割

网友L:
没有画过DSp的板卡,只会画stm32的板子

网友M:
根据相关信号线的频率确定线的长短  是否等长

网友N:
这样讨论的话是讨论不出啥结果的,还是要多结合实际的应用比较的

网友O:
这个需要更详细的描述下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