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推荐几款 多TTL的单片机芯片

楼主(2019-01-27):
我需要最少4个TTL串口,接收发送数据1秒500字节
求大家推荐几款

网友A:
如果确实不能保障这样苛刻的要求,就必须人为地把nCONFIG信号强制拉低

网友A:
串口在mcu上都是ttl电平。所以楼主的需求只是找4个串口的单片机而已。
每秒500字节没难度阿,500*8=4000,推荐使用115200的波特率,轻松满足楼主的需求。

网友B:
用定时器自己写几个

网友C:
这种事情,查查 产品手册 就是了 。

网友D:
多查下各大单片机系列的选型手册,去st官网下载即可

网友E:
这个还真是没有使用过。

网友F:
可以自己模拟IO进行串口的通信。

网友G:
正常都是3个串口就足够了。

网友H:
串口拓展芯片可以使用。

网友I:
可以去官网直接选型搜,很多单片机都能满足的。

网友J(2019-03-01):
至少也要144pin的才有这么多的串口吧

网友K:
用模拟的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