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驱动蜂鸣器不响(DET402),请教电路是不是错了?

楼主(2019-01-27):
蜂鸣器完全一点反应都没有(我都怀疑是不是坏了...但没道理两块板都如此的啊.....)
首先如图所示。我设计的原理图和电路板上的图(我甚至还试过直接短路了脚盘,直接跳过三极管来连接(就是粉红色线的走路))

但蜂鸣器还是半点反应都没有(是一点声也没,那怕有点杂音也好......但就是完全没有......)
目前蜂鸣器的参数如下:(明明是无源的阿,按理正反焊接不怕吧?

程序是直接开发板拿来的,问题是我用的那个开发板是测试通过没有问题的阿..........(当然蜂鸣器是不同的,那种圆柱形的....)
唯一的不同是官方开发板用的是STM8L152K4T6,而我用的是STM8L151F3(但我也看过寄存器是一样的阿......)
频率我从1.1Khz,2.2,3.x都试过了,那怕有点杂音也好。但这完全是没有半点反应(我都怀疑是不是没焊好了,但没道理两块板都没焊好阿,那么难的UFQFPN20都焊了,没道理2块同时焊不好蜂鸣器阿.....)
头文件我也改名字了,led,按键均正常响应,就是蜂鸣半点反应都没有......我都快怀疑人生了...........

另外大家有这个蜂鸣器DET402-G-1的官方说明书吗?我看网上都说是AAC的(看商标也像),但我在官网上可看不到这个玩意阿..........

楼主:
目前烧录,调试都能正常的使用。就是蜂鸣器半点反应都没有.....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了.....(证明swim_beep脚没有焊漏...)

网友A:
蜂鸣器要串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回路才行.I/O直接拖不动的(电流近100mA)

无源蜂鸣器 可以直接io口来推。 只是声音小点而已。

网友B:
就像T叔说的那样,你用NPN管的话,蜂鸣器要接在C极,你想接在e极的话,用PNP管吧。

网友C:
把蜂鸣器接在发射极的做法,不好,本来电源电压就不高,还要减掉一个PN节压降,蜂鸣器上的电压就更低了。

楼主:
先感谢上面各位的回答,目前芯片烧不进去。出问题了,还在努力解决中.......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173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要串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回路才行.I/O直接拖不动的(电流近100mA)

按你的方案可以了(上图灵魂接线)
我甚至连47R都没连上...结果在1.1K,2.2K,3.2K,4K下,声音小得可怜.....(不知是不是三极管没有饱和导通呢?是否要加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方案可以了(上图灵魂接线)
我甚至连47R都没连上...结果在1.1K,2.2K,3.2K,4K下,声音小得可怜.. ...

加了上拉电阻,声音还是小。看样子就只能那个声音大小了......

网友D:
老兄,你的蜂鸣器接在三极管的发射极,这样的话就是射极跟随器的设计,B极IO口电压3.3V,这样的话蜂鸣器两端电压是3.3-0.6=2.7V,此时还有基极电阻1K,则此时电流为2.7mA,蜂鸣器一般的电流要达到20mA,电压要达到3.3V,所以你的肯定不响。
所以你只能串接在集电极,且要调整集电极串联电阻;而且要调整基极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了上拉电阻,声音还是小。看样子就只能那个声音大小了......

是方波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你的蜂鸣器接在三极管的发射极,这样的话就是射极跟随器的设计,B极IO口电压3.3V,这样的话蜂鸣器两 ...

这个其实我还是有疑问的。因为开发板上设计(图5)就是我开始所使用的设计。但开发板那个是可以正常发声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才大胆的去设计(抄))。没想到结果踩坑了。目前只能解释开发板用的蜂鸣器使用电流较少吧........

楼主:
应该是的,是stm自带的beep驱动,一般应该是方波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是stm自带的beep驱动,一般应该是方波了吧?

用示波器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测一下就知道了

我们是没有示波器这么高级的玩意的.......就只有一个万用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是没有示波器这么高级的玩意的.......就只有一个万用表......

stm自带的beep驱动,肯定是方波.

网友F(2019-03-01):
测量该引脚的电平了吗

网友G:
解决没有?
据老衲经验,应该是SWIM引脚默认是SWIM功能,不是IO口功能,要用作IO口要进行配置,配置还有讲究,自己研究一下吧,不用谢,我是活雷锋

网友H:
换一个蜂鸣器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解决没有?
据老衲经验,应该是SWIM引脚默认是SWIM功能,不是IO口功能,要用作IO口要进行配置,配置还有讲 ...

算是半解决了,按大师的指导把蜂鸣器放到三极管的前面,可以正常发声。后面则不行。后来我留意了蜂鸣器其实是有分“压电式”和“电磁式”当中使用学问相当大。
所以我怀疑人家把蜂鸣器放在三极管没有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用的是压电式蜂鸣器,而我却用的是电磁式,所以就不行了..........

网友I:
你的蜂鸣器接在三极管的发射极

网友(2021-09-13):
STM8L152K4T6    有现货哦  价格很好  有需要的联系哦 1591980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