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不是短路吗?

楼主(2019-01-28):
在理想电感两端并联直流电压源,常识告诉我们由于理想电感寄生电阻为0,所以电感相当于直流短路,电路中电流为无穷大。
上面课件中却说不是短路,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先来看一般情形,当电路中存在必不可少的R时:

楼主:
由上图可见,当R趋于0时,上图中表示稳态解的虚线将向上移动到无穷远,而且由于R趋于0,会导致电流曲线不是弯曲上升的,而是以初始斜率E/L直线上升!

对于上图中的指数上升曲线,实际上是永远到达不了稳态值的,但一般默认3--5个时间常数就达到了。
对于直线上升的情形,它也永远到达不了理论预测的稳态值:无穷大,只能是逼近。当电流i大到一定程度,当然可以认为这个电流是无穷大,进而认为电感就是直流短路的。

总而言之,就是瞬态阶段持续时间问题,持续多长时间算是达到稳态。

如果非要较真,这些电路都没有稳态。或者说有稳态,但全到达不了。

网友A:
电压恒定,电源内阻,线圈电阻,接点电阻,总之一切电阻,全是零,那就不会有电流,所以,超导储能要有电阻才能灌注,电流达标后就短接,线圈内的电流就寿与天齐了,步进电机串联电阻,就是要加速磁场的建立与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