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类似1117的稳压芯片

楼主(2019-01-28):
需要一种将锂电池7.4V 转成  4V左右的稳压芯片,一般电流几百ma,但也有可能到2A的情况。体积需要的话用大的也可以
由于位置有限又接近WIFI天线,所以暂时放弃开关电源类型的。
求推荐。

网友A:
负载电流太大,这么大压差下发热太严重,考虑加散热片吧,没招!

网友B:
w=(7.4-4)*0.5=1.7,太大了。体积可能同开关电源差不多。

@nightingale2003 :to220封装,加散热器。az1084等
需要的情况下 SOT252甚至更大也可以。最开始想要2596放在离WIFI最远端的,但加上电感就没位置了

网友C:
开关电源上屏蔽

网友D:
不用开关电源的话,电池续航时间很成问题啊。若可以用线性电源,推荐LM318、238、 338

网友E:
LM317,选TO-220或TO-3封装,再加散热片。

网友F:
都说有可能达到2A的情况,只能用DCDC的BUCK降压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