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串口操作

楼主(2019-01-28):
肯定是先安装串口支持包
上PIP
  1. pip install pyserial
我的这个版本貌似低了,提示我升级。

楼主:
安装了串口包,就可以写代码了
#coding=gb18030

import threading
import time
import serial

class ComThread:
    def __init__(self, Port='COM3'):
        self.l_serial = None
        self.alive = False
        self.waitEnd = None
        self.port = Port
        self.ID = None
        self.data = None

    def waiting(self):
        if not self.waitEnd is None:
            self.waitEnd.wait()

    def SetStopEvent(self):
        if not self.waitEnd is None:
            self.waitEnd.set()
        self.alive = False
        self.stop()

    def start(self):
        self.l_serial = serial.Serial()
        self.l_serial.port = self.port
        self.l_serial.baudrate = 115200
        self.l_serial.timeout = 2
        self.l_serial.open()
        if self.l_serial.isOpen():
            self.waitEnd = threading.Event()
            self.alive = True
            self.thread_read = None
            self.thread_read = threading.Thread(target=self.FirstReader)
            self.thread_read.setDaemon(1)
            self.thread_read.start()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def SendDate(self,i_msg,send):
        lmsg = ''
        isOK = False
        if isinstance(i_msg):
            lmsg = i_msg.encode('gb18030')
        else:
            lmsg = i_msg
        try:
            # 发送数据到相应的处理组件
            self.l_serial.write(send)
        except Exception as ex:
            pass;
        return isOK

    def FirstReader(self):
        while self.alive:
            time.sleep(0.1)

            data = ''
            data = data.encode('utf-8')

            n = self.l_serial.inWaiting()
            if n:
                 data = data + self.l_serial.read(n)
                 print('get data from serial port:', data)
                 print(type(data))

            n = self.l_serial.inWaiting()
            if len(data)>0 and n==0:
                try:
                    temp = data.decode('gb18030')
                    print(type(temp))
                    print(temp)
                    car,temp = str(temp).split("\n",1)
                    print(car,temp)

                    string = str(temp).strip().split(":")[1]
                    str_ID,str_data = str(string).split("*",1)

                    print(str_ID)
                    print(str_data)
                    print(type(str_ID),type(str_data))

                    if str_data[-1]== '*':
                        break
                    else:
                        print(str_data[-1])
                        print('str_data[-1]!=*')
                except:
                    print("读卡错误,请重试!\n")

        self.ID = str_ID
        self.data = str_data[0:-1]
        self.waitEnd.set()
        self.alive = False

    def stop(self):
        self.alive = False
        self.thread_read.join()
        if self.l_serial.isOpen():
            self.l_serial.close()
#调用串口,测试串口
def main():
    rt = ComThread()
    rt.sendport = '**1*80*'
    try:
        if  rt.start():
            print(rt.l_serial.name)
            rt.waiting()
            print("The data is:%s,The Id is:%s"%(rt.data,rt.ID))
            rt.stop()
        else:
            pass
    except Exception as se:
        print(str(se))

    if rt.alive:
        rt.stop()

    print('')
    print ('End OK .')
    temp_ID=rt.ID
    temp_data=rt.data
    del rt
    return temp_ID,temp_data

if __name__ == '__main__':

    #设置一个主函数,用来运行窗口,便于若其他地方下需要调用串口是可以直接调用main函数
    ID,data = main()

    print("******")
    print(ID,data)

楼主:
根据提示的指令,直接升级就行了。非常的方便,这也是命令行的操作爽的一个点。。

网友A(2019-04-05):
菜农即日起做Python菜鸟,第一个关注的就是py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