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是否会有电流?

楼主(2019-01-28):
如下图,右上角,三极管是CE是否会有电流,如有,方向如何?左边是Vin,右边是VOUT

楼主:
忘记说了,二极管导通压降1V,三极管饱和导通压降0.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二极管导通压降1V,三极管饱和导通压降0.5V

左边是Vin,右边是VOUT

Vin电压多少?方向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是Vin,右边是VOUT

Vin电压多少?方向如何?

上正下地,电压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是Vin,右边是VOUT

Vin电压多少?方向如何?

其他三个管子应该都可以正常导通,就是不知道右上角怎么工作

网友B:
右上角很简单啊,输入12V输出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正下地,电压12V

“上正下地,电压12V”

那么这四种情况,都会导通。
左上图,由于PNP型基极经电阻接负电压(相对于发射极),故PNP管导通。
右上图,PNP管反接(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此时PNP管仍可具有放大作用,只不过电流放大倍数相当小(不超过10倍),故PNP管仍能够导通,但可能由于基极电流比较小,不能进入饱和。
左下图,MOS管门极接负电压(相对于源极),故P沟MOS管导通至可变电阻区。
右下图,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正向,负载侧得电,门极相对于源极为负12V,P沟MOS管仍导通至可变电阻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三个管子应该都可以正常导通,就是不知道右上角怎么工作

“其他三个管子应该都可以正常导通,就是不知道右上角怎么工作”
右上图,PNP管仍然可以导通,但因电流放大倍数相当小,可能管子集电极电流不大,电源供电给负载的大部分电流由二极管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正下地,电压12V”

那么这四种情况,都会导通。

谢谢老师细心回复,已仿真又上角的图,和您说的一模一样。然后仔细再看了一下模电里面的三极管原理,和您说的也匹配,谢谢

网友C:
都是 增强型 管,基 (栅) 极接地,无偏置,若非 射 (源) 极吃电 (要正偏) ,不会开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三个管子应该都可以正常导通,就是不知道右上角怎么工作”
右上图,PNP管仍然可以导通,但因电流放 ...

老师,再请问一下,右上角是叫共基电路接法吗?感觉不属于模电里学的3种基本电路啊。有没有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 增强型 管,基 (栅) 极接地,无偏置,若非 射 (源) 极吃电 (要正偏) ,不会开通! ...

你是说右下角的MOS,导通时GS功耗也很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再请问一下,右上角是叫共基电路接法吗?感觉不属于模电里学的3种基本电路啊。有没有名字? ...

右上角和左上角电路是一样的,仅仅是把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了而已。
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实际上是集电结和发射结交换了位置。这种情况下三极管仍有放大作用,不过电流放大倍数很小(通常小于10)。另外原发射结耐压比原集电结耐压低,所以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后集电极-发射极之间耐压也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再请问一下,右上角是叫共基电路接法吗?感觉不属于模电里学的3种基本电路啊。有没有名字? ...

“右上角是叫共基电路接法吗?感觉不属于模电里学的3种基本电路啊”

模拟电路中所说三种基本电路,是信号放大电路。,所谓“共”哪个电极,是指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共同端点。如今首帖各图,输入输出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信号”(一般意义上的信号是指电压或者电流的变化),我个人认为谈不到“共”哪个电极。
首帖上面两图,左边输入右边输出,公共点确实经一支电阻接到了基极。就此而言,说是共基极电路也未尝不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右下角的MOS,导通时GS功耗也很大吗?

下左,源低于栅可通,
下右,通的是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左,源低于栅可通,
下右,通的是二极管。

下右,先通二级管,然后体电阻也导通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正下地,电压12V”

那么这四种情况,都会导通。

请问老师,为什么mos不是饱和导通,一定是可变电阻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师,为什么mos不是饱和导通,一定是可变电阻区?

双极型管(BJT)的截止区、放大区、饱和区在教材中对应于场效应管(FET)的是截止区、饱和区、可变电阻区。
MOS管“饱和导通”的那部分区域,正是“可变电阻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下右,先通二级管,然后体电阻也导通了吧。

“下右,先通二级管,然后体电阻也导通了吧。”

没有错,正是这样。体电阻是个电阻,它不管电流方向如何。

网友C:
我发觉,那些功率有源器件的逆导二极管总是这么垃圾,
在模拟电路中,逆导二极管是有效的防反接设施 (不过,要是二极管炸了,主体必被殃及,根本不保险) ,
在开关电路中,逆导二极管不能给三极管提供及时的反压保护,迟缓的反向恢复虽不影响三极管的开关速度,但三极管需等到二极管关严了才可开通,高频运行能力发挥不起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双极型管(BJT)的截止区、放大区、饱和区在教材中对应于场效应管(FET)的是截止区、饱和区、可变电阻区。
M ...

今天又仔细看了一下特性曲线,还真是这样的。没想到自以为对MOS和三极管很懂了,在这个小细节上,名称上,还不是很透彻!谢谢老师!提前祝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