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变送器算法 请教

楼主(2019-01-28):
     我现在从事仪器仪表行业,刚刚入手,用的传感器是扩散硅   还有基于mems  这种硅传感器  还有3051 金属电容传感器
    主要是想问下压力传感器的一般算法是什么?我现在有电路图,想仿真。不知道具体的算法  有从事这个行业的朋友给点建议,或是看哪方面的书籍 谢谢

网友A:
据我所知,目前市场上压力传感器输出一般是电流信号或者电压信号,传感器大部分都是模拟电路,你说的算法是配合数字电路吧。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606010-1-1.html
参看下这个原理贴可能对算法有帮助。或者你把你产品的结构组成贴出来和实现的功能都都说下,看有没有人做过相关的设计,给你点帮助。

网友B:
先了解你用的传感器输出信号曲线,再考虑用什么算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