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76E003求助50元红包】编译官方例程异常

楼主(2019-01-28):
使用Keil C51 V5.94,使用官网最新驱动程序,使用官网例程GPIO,编译后debug所有的语句汇编均为
FF   MOV   R7,A

恳请各位大佬伸出援手,能解决问题者50元红包奉上

楼主:
快崩溃了,编译器,驱动都重装过了,单片机也换过了,仿真器用的Nu_Link_Me_OnBoard ,使用ICP Programing回读是跟HEX一致的,但是就是不执行

楼主:
使用的是官方例程,一个字都没改过

楼主:
用ICP Programming Tool能读到芯片型号,却看不到 UID/UCID,各位能否给看看是否是仿真器问题?

网友A:
N76E003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N76E003相关资料

我用的就是这些资料,大神有没有什么思路

或许和你用的KEIL编译器设置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些资料,大神有没有什么思路

用的什么例程?

官方例程中的GPIO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快崩溃了,编译器,驱动都重装过了,单片机也换过了,仿真器用的Nu_Link_Me_OnBoard ,使用ICP Programing回 ...

硬件有没问题呢

硬件没有外部复位,其他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汇编显示的地址0xFFFF, 都不是N76E003的有效程序空间,当然是0xFF
记事本打开看看hex文件就清楚了。

楼主:
硬件发现有点小问题,待会修一下试试

网友D:
0xFF应该是程序没有烧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