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3] IMX219摄像头转接板 加密芯片(ATSHA204A)-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9-01-28):
我自己做了一个IMX219的转接板,一直不出图像,最中找到是一颗加密芯片ATSHA204A捣的鬼,我买了原厂的转接板还上去就好了。
问题:我买的是ATSHA204A-MAHDA这颗料,贴到我的转接板上就有问题。将原厂转接板上的U4换到我的转接板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下图是树莓派的转接板电路图,另有附件

网友A(2020-01-02):
楼主,您解决了ASTHA204A的问题了吗?您是如何将配置文件烧进去的呢?
希望楼主能加一下我的qq:993214442,有问题想问您!十分感谢!

楼主(2020-02-07):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解决了ASTHA204A的问题了吗?您是如何将配置文件烧进去的呢?
希望楼主能加一下我的qq:993214442 ...

烧不了,加密文件拷不出来,要找原厂,或者原厂指定第三方代理商定制烧录才可以

网友A(2020-03-20):
引用 楼主:
烧不了,加密文件拷不出来,要找原厂,或者原厂指定第三方代理商定制烧录才可以 ...

楼主您好,我想问一下,我照着官方原理图开了板子,把官方摄像头上面的EEPROM拆下来装上去,树莓派还是不能识别呢?是电路需要修改什么吗?还是其他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我想问一下,我照着官方原理图开了板子,把官方摄像头上面的EEPROM拆下来装上去,树莓派还是不 ...

不需要修改啊,我之前换过官方的EEPROM到我自己的板子上,是完全OK的

网友B:
楼主最后搞定了吗?

楼主(2020-04-20):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搞定了吗?

换上官方的EEPROM就OK了,但是如果想自己设计和生产可能性不大,我是后来找的树莓派的授权ODM公司

网友A:
好的,谢谢,已解决!

网友C(2021-03-12):
引用 楼主:
换上官方的EEPROM就OK了,但是如果想自己设计和生产可能性不大,我是后来找的树莓派的授权ODM公司 ...

意思是想要生产树莓派兼容的imx219摄像头模块,就必须要给树莓派或合作ODM厂商支付授权费用的意思?

楼主(2021-09-01):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想要生产树莓派兼容的imx219摄像头模块,就必须要给树莓派或合作ODM厂商支付授权费用的意思? ...

对的

网友D:
需要国产替代不?sop8 完全兼容

网友E(2024-08-13):
引用 网友D:
需要国产替代不?sop8 完全兼容

我们想生产imx219树莓派摄像头测试板,请问能提供树莓派加密IC吗?如果可以,希望能联系一下
电话号码是:13712248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