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明远智睿MY-IMX6 Linux-3.14 测试手册(1)

楼主(2019-01-28):
mx, linux, IO, AC, pi

1  测试前的准备1)请按照《Linux快速启动手册》中的“Linux快速启动” -> “连接设备”进行连接。
2)请按照《Linux快速启动手册》中的“Linux快速启动” -> “启动设备”进行启动。

2  测试项目2.1  网口测试
MY-IMX6-EK200支持两个百兆网口。
MY-IMX6-EK314支持一个千兆网口,一个百兆网口。

2.1.1  接口属性

2.1.2  测试方法
1)配置计算机IP
设置计算机有线网卡IP为192.168.18.18

2)Eth0连接测试
连接网线:将评估板“eth0”对应的接口与计算机有线网卡的接口用网线相连接
设置评估板IP:
ifconfig eth0 192.168.18.36    # configure the eth0
执行测试命令:
ifconfig eth1 down      # eth1 to be shut down
ping 192.168.18.18 -c 2 -w 4  # send ICMP to HOST
观察测试结果: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 192.168.18.18 ping statistics ---
2packets transmitted, 2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测试结果:“0% packet loss”表示测试通过
附图

3) Eth1连接测试
连接网线:将网线插入“eth1”对应的评估板接口,网线另一端保持与计算机有线网卡的接口连接。
设置第2个网口IP:
ifconfig eth1 192.168.18.27  # configure the eth1
设置后系统会输出第2个网口的工作状态信息,类似如下:
smsc95xx 1-1.1:1.0 eth1: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DE1
执行测试命令:
ifconfig eth0 down      # eth0 to be shut down
ping 192.168.18.18 -c 2 -w 4      # send ICMP to HOST
观察测试结果: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 192.168.18.18 ping statistics ---
2packets transmitted, 2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测试结果:“0% packet loss”表示测试通过
附图

2.2  USB测试
2.2.1  接口属性

2.2.2  测试方法
1) 开始测试
USB设备插入底板USB接口,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usb *-*.*: new high speed USB device number * using fsl-ehci
……
2) 测试结束
USB设备从底板拔出,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usb *-*.*: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

2.2.3  附图
说明:在USB口上插拔U盘时,系统输出信息类似如下:

2.3  SD卡测试
2.3.1  接口属性

2.3.2  开始测试
1) 往SD卡槽插入设备
插入SD卡到底板SD卡接口。系统输出以下信息(见附图)即表示SD接口正常:
mmc*: new high speed SD card at address ****
mmcblk*: mmcx:xxxx SA**G *.**GiB
mmcblk*: p*
2)从SD卡槽弹出设备
再次住SD卡槽按下SD卡,底板会弹出SD卡。系统输出以下信息(见附图)表示SD卡接口弹出正常:
mmc*: card **** removed
3) 结束测试
SD卡弹出后拨出SD卡即结束测试。

2.3.3  附图

2.4  音频测试
2.4.1  测试说明这项测试是通过播放音频文件验证评估板的音频功能。

2.4.2  测试方法
1)准备测试
2)执行测试
使用aplay播放一个视频,示例命令如下:
aplay /unit_tests/audio8k16S.wav
上面这条命令会使用aplay播放命令中指定的文件。
3)测试结果
执行上面的测试命令后会听到音频设备输出的声音。

2.4.3  附图

2.5  视频测试
2.5.1  测试说明
这项测试是通过播放视频验证评估板的音频视频功能。

2.5.2  测试方法
使用gplay播放一个视频,示例命令如下:
gplay-1.0 /unit_tests/akiyo.mp4
上面这条命令会使用gplay播放命令中指定的文件。
测试结果
执行上面的测试命令后会在评估板显示屏上看到大约1秒钟的视频图像。

2.5.4  附图

2.6  标准GPIO测试
2.6.1  接口属性

2.6.2  测试方法
1)GPIO输出测试
设置需要测试的GPIO的IO序号
OUT_IO_NUMBER=85
导出GPIO
echo ${OUT_IO_NUMBER} > /sys/class/gpio/export
设置GPIO方向
echo out > /sys/class/gpio/gpio${OUT_IO_NUMBER}/direction
控制输出电平
echo 0 > /sys/class/gpio/gpio${OUT_IO_NUMBER}/value
echo 1 > /sys/class/gpio/gpio${OUT_IO_NUMBER}/value

2)GPIO输入测试
设置需要测试的GPIO的IO序号
IN_IO_NUMBER=86
导出GPIO
echo ${IN_IO_NUMBER} > /sys/class/gpio/export
设置GPIO方向
echo in > /sys/class/gpio/gpio${IN_IO_NUMBER}/direction
查看输入电平
cat /sys/class/gpio/gpio${IN_IO_NUMBER} /value

3)验证输入输出
注意:这一步需要短接评估板的管脚,如果不确定自己能正确短接的请找硬件工程师支持,否则可能会损坏评估板。
将前面配置的输出IO对应的管脚与配置的输入IO对应的管脚连接。即:在MY-IMX6-EK200上连接J4:10 - J4:12,在MY-IMX6-EK314上连接U14:29 - U14:30。
查看输入管脚上的电平
cat /sys/class/gpio/gpio${IN_IO_NUMBER}/value
更改输出管脚的输出电平
echo 1 > /sys/class/gpio/gpio${OUT_IO_NUMBER}/value
查看输入管脚上的电平
cat /sys/class/gpio/gpio${IN_IO_NUMBER}/value

2.7  GPIO-LED测试
2.7.1  接口属性

2.7.2  GPIO-LED(Heartbeat)测试
系统启动完成后,用示波器检测heartbeat对应的接口,可看到如下类似信号:

提示:heartbeat是与CPU心跳关联的,如果在此GPIO上接上LED,即可通过观察LED来判断CPU是否工作。

2.7.3  GPIO-LED(Timer)测试
系统启动完成后,用示波器检测timer对应的接口,可看到如下类似信号:

通过delay_off、delay_on来控制高低电平持续的时间。
echo 500 > /sys/class/leds/led-timer/delay_off
echo 1000 > /sys/class/leds/led-timer/delay_on
再用示波器检测的时候,会看到波形发生的变化。

2.7.4  GPIO-LED(Default ON)测试
Default-on可以通过brightness控制。
Default-on的实现是初始触发状态为on,即初始触发后为高电平。
echo 1 > /sys/class/leds/Default/brightness
brightness写0即可检测到低电平。
echo 0 > /sys/class/leds/Default/brightness
2.7.5  GPIO-LED(GPIO)测试
GPIO的测试可以使用跟default-on类似的方法:
echo 1 > /sys/class/leds/gpio1_12/brightness
使用万用表测试LED:gpio对应的引脚,可以看到该引脚是高电平。
echo 0 > /sys/class/leds/gpio1_12/brightness
使用万用表测试LED:gpio对应的引脚,可以看到该引脚是低电平。

【下章节为明远智睿MY-IMX6 Linux-3.14 测试手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