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SD17240+功放走线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正在使用新唐的ISD17240语音芯片,配合一颗TI的功放芯片。我对音频走线不太熟悉,板子也比较小,有以下问题:
1.图中正面红色器件都是数字地,背面器件都是模拟地(SP+和SP-的地除外),我打算模拟分割按正反面方式可以吗?
2.音频输出到端子是否要分级走差分线,现在看来由于拐弯导致不能完美的走差分线,在输出端器件布局方面有没有更佳的放置?
3.SP+和SP-的地单点接到端子处,由于还有SPI接口,通讯会不会干扰音频部分?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哦!!!

网友A(2019-01-28):
音频走线注意不要大环路,包括信号线和电源线。核心就是环路面积最小

网友B:
走线越短越好。

网友C:
不好走的地方可以过孔跳过去。

网友D:
低频功放,先走地线,然后信号输入,其他就不重要了

网友E(点评):
低频功放,先走电源、地线,然后信号输入,输出线尽可能宽、不与输入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频功放,先走地线,然后信号输入,其他就不重要了

整个背面做模拟参考地 ,整个正面做数字地,地这样做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走线注意不要大环路,包括信号线和电源线。核心就是环路面积最小

环路面积一直没搞懂,看demo板的走线根本看不出来环路在哪哦,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楼主:
SP+和SP-需要走差分吗?能不能走的太近?

网友F:
SP+ 和 SP- 不是差分,就是扬声器的两端而已,不要靠近,要布得粗些,免得损耗了功率。
不需要大面积地。大面积地线的话, SPI 接口的信号会耦合过去。
注意功放小芯片的散热。
从板子面积上看,所有元器件放在同一层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SP+ 和 SP- 不是差分,就是扬声器的两端而已,不要靠近,要布得粗些,免得损耗了功率。
不需要大面积地。大 ...

1.一层是可以放的下,但是模数分割就不好弄了,电源线我还想分别走四根给音频芯片三个供电引脚和功放供电引脚,所以觉得难度较大,正好器件的地可以分两层大面积。如果我SPI接口附近不弄铜皮,是否可以避免耦合问题,我还可以放心的大面积铺地?
2.我说的SP+,SP-是音频芯片的引脚的PWM输出,从这开始到我右上角的端子输出,都不用走差分线吗?其实我看他们官方的板子也没走差分

网友F:
引用 楼主:
1.一层是可以放的下,但是模数分割就不好弄了,电源线我还想分别走四根给音频芯片三个供电引脚和功放供电 ...

不敷大面积的地,不就是数模分割了吗?
根本就不需要敷铜。高速的数字信号线远离地线就是了。
再说了,ISD17240 芯片,在引脚布置上就已经分隔开了数模这两个部分。
SP+ 和 SP-,视作推挽结构的功率输出即可,所以要粗点。
实在想多调试点啥的,不妨在 F1 和 F2 后头预留两个电容的位置,到时候焊接个 pF 级的电容是试试。

网友G:
看资料,应该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资料,应该有说明

资料中地和电源区分的很清晰,但是其他的没展现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敷大面积的地,不就是数模分割了吗?
根本就不需要敷铜。高速的数字信号线远离地线就是了。
再说了,IS ...

够专业,你说的我基本明白了,方便加我下qq:853597931吗大神?

网友H:
看来这中间学问很大

网友I:
功放的布板属于数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