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压浪涌抑制

楼主(2019-01-28):
用的凌特的LTC7862做电压浪涌抑制,24V电压输入,输入浪涌电压100V,以一秒间隔产生5个50ms的脉冲。。空载的时候输入浪涌电压正常,但是当带20A负载的时候输入浪涌电压时,芯片LTC7862直接烧坏,有谁用过给指点指点吗,或者谁用过满足我这条件的芯片给推荐推荐。

网友A:
需要考虑使用浪涌吸收器件, 比如 TVS 之类的器件.

网友B:
TVS加放电管组合比较有效,单纯的一个TVS只能箝位,不能吸收。

网友C:
5个50ms的脉冲,已经不是浪涌了,TVS一般是按10/1000us测试的,IPPx2+钳位电压,所以单独用TVS应该不行

网友D:
要用TVS试一下么?我这里有,加Q 380064935详谈,免费样品试一下, JF品牌产品,济南晶恒电子

网友E:
一秒间隔产生5个50ms的脉冲,完全不是浪涌概念了,这样的条件,应该加箝位了。

网友F:
TVS很快就炸了

网友G(2019-02-27):
这款芯片目前我也在用,不知道您之前的问题解决了没有?经过测试,浪涌电压爬升时间可能会导致芯片损坏。如果可以,希望能够贴出电路图,大家一起探讨。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一秒间隔产生5个50ms的脉冲,完全不是浪涌概念了,这样的条件,应该加箝位了。 ...

我猜测这个需要用过压保护,如果100V电源内阻是0.5mR,(100-24)/0.5=152A,功率152✘24=3600W,而且要持续抗住50mS,不太敢想。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一秒间隔产生5个50ms的脉冲,完全不是浪涌概念了,这样的条件,应该加箝位了。 ...

刚查了一下规格书,这本来就是一个钳位IC,可钳位150V电压到34V,并且了持续500mS。应该是他设计错了,要不能不会烧芯片,最好弄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I(2019-12-24):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