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模块

楼主:
请问怎样测出脉冲信号一组上升沿、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网友A(2019-02-14):
利用Timer组件中的 Capture 功能可以实现,Capture 可以支持上升沿,下降沿和双沿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Timer组件中的 Capture 功能可以实现,Capture 可以支持上升沿,下降沿和双沿触发。

...

我现在想测量外部脉冲信号的低电平宽度,您的意思是我直接用timer的capture控件,我这样设计的原理图
组件初始定义为:

但是我对该组件的双边沿触理解的不是很清晰,触发中断后怎样计算脉冲高低电平的宽度呀?需要我在中断里面再次定义触发方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