罩极电机可以用可控硅进行调速吗?

楼主:
如图所示的电机, 功率不大,30W左右,请问可否用可控硅进行调速。
我看有其他论坛说不能用,有说低速不理想的,还有说烧管子和烧电机的,求解。

网友A(2019-01-28):
罩极电动机转动的关键是启动力矩,如果启动力矩不够,就不能运转

应该在启动的时候,是可控硅全面导通,启动完成后开始控制导通角,可以实现调速

网友B(点评):
启动以后控制导通角,电机的效率会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启动时间看负载惯量大小也就零点几秒~几秒(例如吊扇得5~6秒),全导通延时一段时间后转入调速段.惯量小几乎轻载也有可能直接进入调速段.其实实际没有这个全速段,一般也能慢慢升速到到设定段.重载设备则必需得有,否则会闷车.

网友C(2020-02-25):
突跳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