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想买一个与示波器配合使用测电路波形的可调电源

楼主(2019-01-28):
想买一个与示波器配合使用测电路波形的可调电源,请大家推荐一款,谢谢 。

网友A:
如果是对精度没有要求,普通可调电源就行。例如安可信这样的0-30v,我就用还可以。对精度或者其他要求,建议外厂产品,fluke等大厂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