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485电路这几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9-01-28):
(无正文)

网友A:
嫌TVS的电容太大了吧,这几个电阻也降低了TVS的吸收能力。看这个设备是否通过了EMC、EMI、防雷以及其他认证的测试吧,如果做过那是有道理的。如果没做过测试那就是设计者发扬了弱智儿童思路广精神病人欢乐多的精神随便瞎弄的。

楼主:
两个10欧的是压敏电阻,有tvs了,压敏电阻还有有必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10欧的是压敏电阻,有tvs了,压敏电阻还有有必要?

如果是压敏电阻,没有对地的泄放回路,从2个100K电阻来看,像是A/B的上下拉电阻,分析两个10不应该是亚敏电阻,但如果不是压敏电阻,只是保护电阻的话又不应该这么用,
总之,图有问题

网友C:
第一次见这种用法,10欧姆的是热敏电阻,用来限制输入电流的,这个电路应该是串联在输入485线路的,目的是延长TVS的寿命同时保护485ic。至于100K是人为施加一个静态电势,避免总线中大家都是输入的时候线路不确定状态

网友D:
这4个电阻都不需要:两个10R电阻短路;两个100K开路。

网友E:
485总线由于很长的线接到外面,可能会接错,所以485 A/B线上串2个压敏电阻,再配2个对地TVS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请教:如果通讯距离不长,也就1米左右,可不可以不要这些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如果通讯距离不长,也就1米左右,可不可以不要这些保护?

SM712这个TVS还是要加的,防止工人接线的时候静电打坏芯片。7楼的其他图上的防雷设计可以不做,只有在户外拉长线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712这个TVS还是要加的,防止工人接线的时候静电打坏芯片。7楼的其他图上的防雷设计可以不做,只有在户 ...

谢谢指教

网友F:
100K是上下拉电阻,10R的是热敏电阻.你这个电路没有匹配120R电阻,其实也能用。TVS就是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K是上下拉电阻,10R的是热敏电阻.你这个电路没有匹配120R电阻,其实也能用。TVS就是保护了。 ...

谢谢

网友G:
得把智商降到设计者的水平才能理解

网友H:
这种用法不好,应该是热敏电阻串联(可恢复保险丝),上拉与下拉的电阻用100K过大了。

网友I:
这两个上拉下拉电阻是需要加上的,之前有过这样的设计,不加影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用法不好,应该是热敏电阻串联(可恢复保险丝),上拉与下拉的电阻用100K过大了。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两个上拉下拉电阻是需要加上的,之前有过这样的设计,不加影响信号。

谢谢指教。我最近在做这个,没有加上下拉电阻,倒是发现120欧的AB线上的电阻如果不加,会造成接收数据错误很多,加上120,基本上没有错的了

网友A:
自复保险启动电流大启动时间长,等到动作的时候485驱动器早就挂掉了,而且断开线路的时候耐压很低无法满足防雷的需要,只用于USB5V、12V等消费电子低压电源线路的保护。楼上说是自复保险的纯粹是来说笑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