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已知定时器T0的初值,那怎么知道T0初值定时几秒

楼主(2019-01-29):
(无正文)

网友A:
65536-0xfc67=定时数量,再乘以定时周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536-0xfc67=定时数量,再乘以定时周期就可以了

定时周期是什么,是时钟周期还是机器周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时周期是什么,是时钟周期还是机器周期?

一般是机器周期,具体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机器周期,具体看手册

65536-64615=921
921*12/110592=9.60275258054426e-4
是这样子吗,那我怎么知道单位是多少,是微秒吗?
如果是921*12/12=921,那么是不是也是921微秒?相差这么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