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9-01-29):
  就是知道这个是测电容的电路,具体原理分析不明白。

网友A:
两个三极管组成的是镜像电流源,具体工作过程还没想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三极管组成的是镜像电流源,具体工作过程还没想明白。

我也是,不明白

网友B:
模电里讲过差动电路,高频里调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