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I求助

楼主(2019-01-29):
在DCDC稳压电源中,为什么输入输出并很多小电容来防止EMI干扰,大电容吸收不了高频信号吗?

我的理解如下:
1.电容并联,相当于低通滤波器,容值越大,低通滤波上限截止频率越低【f=1/(2 x Pai x R x C)】,所有的高频都通不过。
2.相同频率的情况下,容值越低,阻抗越大【Zi=1/(2 x Pai x f x C)】,对地阻抗应该是越小越容易传到地线。

我觉得我理解有偏差,但不知道偏差在什么地方,所以一直很纳闷,困惑很长时间了,希望大师点迷津。

网友A:
你说的是理想电容。
实际电容存在ESR和ESL,等效电阻和等效电感。
越大的电容,一般来说ESL越大,所以吸收不了高频信号。
你百度一下电容的ESL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电容的频率特性图,陶瓷电容内阻都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理想电容。
实际电容存在ESR和ESL,等效电阻和等效电感。
越大的电容,一般来说ESL越大,所以吸收 ...

多层陶瓷电容应该esr,esl都很小吧,高容和低容差别不大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电容的频率特性图,陶瓷电容内阻都很小

bing "capacitance vs frequency"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ng "capacitance vs frequency"

不同材质,应该有所不同吧,而且这个图看上去,容值越低,内阻越高,感觉不合理。不知是不是我又有认知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材质,应该有所不同吧,而且这个图看上去,容值越低,内阻越高,感觉不合理。不知是不是我又有认知错 ...

“容值越低,内阻越高”。你说的内阻,就是ESR?
3楼的每条曲线的最低点的阻抗,就是ESR。你再看看是不是“容值越低,内阻越高”

网友A:
3楼把曲线贴出来了,你看懂了吗?
3楼的每条曲线的最低点的频率,就是谐振频率。
高于谐振频率时,电容其实呈现感性,频率越高,阻抗反而越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3楼把曲线贴出来了,你看懂了吗?
3楼的每条曲线的最低点的频率,就是谐振频率。
高于谐振频率时,电容其实 ...

你再看看每个电容的谐振频率是一样的吗,谁的谐振频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