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灰分仪器如何校准智能马弗炉

楼主(2019-01-29):
  检测灰分仪器如何校准智能马弗炉的介绍:检测灰分仪器如何校准智能马弗炉由【鹤壁灰分化验设备】提供的检测灰分仪器如何校准智能马弗炉大卡机:186.3920.3323化验机0392-2121168,橡胶灰分化验设备,食品灰分检测设备,煤炭灰分仪,灰分测定仪,测煤挥发份,智能高温炉,煤灰分仪,灰分用炉子,灰分高温炉,灰分测定仪煤炭灰分检测仪,测试煤炭挥发份的仪器,检测煤发热量的设备,智能一体化马弗炉,全自动煤炭灰挥测定仪,检测煤质灰分的仪器,测量煤炭灰分的设备,化验煤焦挥发的仪器,检测煤炭灰分的设备,煤炭灰分测定仪,煤炭灰分检测仪,测量煤炭灰分的仪器,

  控温的准确性与企业的正常生产和检测机构化验结果的准确性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对产品质量的保证。因此定期对高温电阻炉进行校准,对确保电阻炉炉温在临时生产过程的准确性,提高生产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高温马弗炉的工作系统由电阻炉炉体(炉膛内嵌电热丝,其他加热元件)控温热电偶、温度控制显示仪表三部分组成。炉体中均匀分布的电阻丝通电后发热,配套使用的仪表能自动调节加热功率或占空比,炉体由保温资料制成,根据需要可以将炉温控制在某一设定温度点。

  一、保守的检定方法

  对于高温马弗炉的校准,以前都是将控温热电偶与温度控制显示仪表拆下来分别送检,待送检合乎要求后再投入使用。这种检测方法存在以下缺乏:

  1.控温热电偶的插入深度一般不能太浅大约为热电偶维护管直径的8-10倍,以保证测温的准确性;但也不能太深,以免与装炉的工件相干扰。因此,仪表控制热电偶的插入位置一般都在有效加热区域边缘或以外,不能较准确地反映工件所处有效加热区域的温度。

  2.有些电阻炉采用的控温热电偶规格不符合标准,长度很短,不符合检定规程的要求,无法在热电偶检定炉中进行检定。

  3.客户每次拆下送检,生产部门需要停炉,会给客户带来方便。

  二、系统整体校准方法

  此方法是将电阻炉炉体、控温热电偶及控温显示仪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整体的现场校准。根据日常校准工作的需要,本校准方法适用于工作温度上限为1600℃的高温电阻炉。

  1.校准项目

  高温电阻炉的校准项目主要包括温度偏差和温度均匀度。

  2.校准装置的组成

  所使用的规范器及配套设备有规范热电偶、规范显示仪表(直流电压丈量仪器)数字温度计、弥补导线和转换开关。

  3.校准方法

  马弗炉应该在炉膛未装炉料(空载)情况下测量,如果有炉料应该和客户交代清楚,使用的规范器须是经过检定合格的

  1规范热电偶的装置

  断电的前提下将规范热电偶由丈量口插入,把热电偶测量端放到中心样品分析位置,将准确地反映炉内工作区域的真实温度。将热电偶的参考端与规范显示仪表输入端连接,数字温度计放在参考端旁边,用于得到参考端的弥补温度。丈量口要用石棉堵严,以防漏热。

  2测试点的位置

  测试点的位置应分布在电阻炉工作室内的3个平面上,称上、中、下三层,中层为通过工作室几何中心平行于底面的工作面,测试点与工作室内壁的距离不小于各边长的1/10遇风道时,此距离可加大,如电阻炉内有样品架或样品车时,下层测试点可放在样品架或样品车上方10mm处。对实验室用的箱体较小的电阻炉(小于0.2m3测试点的位置可适当调整,通常放置在电阻炉的中心位置处,或规范热电偶和被校电阻炉热电偶的丈量端。测试布点图如图2所示a为容积小于0.9m3时,b为容积大于0.9m3时)

  3校准点的选择

  一般新购的电阻炉校准温度点应选择使用范围的下限、上限温度,使用中的可选择上下限间的任意温度,也可根据用户需要选择实际常用的温度点,从而也方便进行温度均匀度的校准。

  4温度校准

  将被校准电阻炉的温控仪设定到所要求的标称温度,通常由低温到高温,使电阻炉正常工作,稳定后开始读数,每2min记录所有测试点的温度1次,30min内共测试15次。丈量得到数值进行修正后即为实际温度,对于体积较小的电阻炉,可只校准电阻炉的温度偏差。

  5数据处置

  a.温度偏差的计算

  注:规范热电偶所测温度点对应的毫伏值为规范显示仪表显示毫伏值与数字温度计显示温度对应毫伏值之和,通过查热电偶分度表可得出规范热电偶每次所测的温度值。

  b.温度均匀度的计算

  每次测量中实测温度上限与温度下限之差的算术平均值。

  5.系统整体校准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规范热电偶装炉、接线均在电阻炉断电情况下进行,检查接线无误后,方可开启电阻炉升温。

  2规范热电偶丈量端要置于样品分析位置附近,但不能触及样品或炉内壁,以防污染或损坏规范热电偶。

  3温度达到控温点后,为使炉温均匀、稳定,需控温30min后再进行读数。由于电阻炉二次仪表与毫伏表显示不同步,因此,每个回合读数时要读取毫伏表的高、低值,相应地读取二次仪表显示的高、低值。

  4测量炉温均匀度须在空载的情况下,达到热稳定状态时进行。对具有风扇的电阻炉,测量期间风扇要正常工作。

  5如果示值误差偏大,就要检查炉子工作是否正常。例如,为防止控制仪表热电偶的不锈钢维护管与炉丝短接,控制仪表热电偶上又套了一个绝缘瓷管,这样要剪短绝缘瓷管,以免使控制仪表热电偶的实际露出长度短于热电偶保护管的8-10倍;炉壁上插控制仪表热电偶的孔密封要严密,以防附近区域热量散失。实际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可以使示值误差值较大的炉温现场校正值减小。

  6校准结束后,为防止损坏热电偶或缩短热电偶的寿命,不能迅速取出规范热电偶,也不能迅速打开炉门因为急冷急热会损坏炉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