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1RC J-Falsh烧录问题

楼主(2019-01-29):
在使用J-Flash烧录STM32F401RC时,碰到一个问题,特来求助!!!
目前使用的J-Flash 驱动显示 J-Link V5.40c,J-link烧写器是V8的, 本人原先一直使用STM32F1系列的芯片一直都没问题,直到现在使用了STM32F401RC后出现了问题!

如果我先用keil进行程序 下载,成功后,再使用J-Flash重新烧录程序,则一切正常
如果我直接用J-Flash烧录新的芯片 或者 烧录一块flash已经被擦除的芯片, 那么就会出现错误,错误如下所示,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有大神解答吗

网友A:
没遇到过,接口下载速率设置低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