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TL431温漂指标-降低温漂数值的方法探讨

楼主(2019-01-29):
如图,TL431虽然号称温漂指标可以达到20ppm/°C,但在实际使用时,感觉温漂数值还是大,尤其是Vka>Vref时。
根据公式:Vka=Vref(1+R1/R2)+Iref*R1
若要降低温漂数值,除了R1,R2的温漂特性外,与2个参数相关:Vref和Iref.

极限情况下,Vref最大漂移10mV,Iref漂移1.2uA,
若取Vin=10V,R1=R2=10KΩ,则漂移数值为:
ΔVka=10mV*2+1.2uA*10kΩ=20mV+12mV=32mV
若取R1=R2=1KΩ,则漂移数值为:
ΔVka=10mV*2+1.2uA*1kΩ=20mV+1.2mV=21.2mV
需讨论的结论:降低R1,R2的数值,可降低因Iref引起的温漂数值。
结论有漏洞吗?欢迎大家表达意见。

楼主:
Iref极限值=10mA.
若Vka=5V,R1=R2=1KΩ,
则流入Vref端的电流就必须为2.5mA,另外2.5mA从R2入GND.
问题是Vref端是运放正输入端,流进去2.5mA电流?

看第一张图,此参数引发损坏的最小电流。
找原厂,肯定是搞错了。这种事经常发生,奇怪的参数不要当真。或较真,可上德仪论坛上问下FAE。说不定会给你奖力的。
5V,1K,1K,你是怎么算出来俩2.5mA电流的?

网友A: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l431.pdf
你就不能去原厂找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l431.pdf
你就不能去原厂找datasheet?

我找的就是原厂的PDF,用的不是TI的,TI的指标比较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Iref极限值=10mA.
若Vka=5V,R1=R2=1KΩ,
则流入Vref端的电流就必须为2.5mA,另外2.5mA从R2入GND.

楼主理解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的就是原厂的PDF,用的不是TI的,TI的指标比较差。

连文档都不会写的公司做出来的东西你信得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文档都不会写的公司做出来的东西你信得过?

???你理解错了吧?完全正规的文档,再标准不过了,怎么就连文档都不会写了?产品不比TI差,同级别的美国公司啊。
TI的初始精度和温漂指标都比较差,文档上写得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吧?完全正规的文档,再标准不过了,怎么就连文档都不会写了?产品不比TI差,同级别的美国公 ...

好吧,我被你在板凳上面的帖子给带跑偏了,没看见最上面的Absolute Maximum Rating,还以为Iref 10mA是正常工作的值,这是捏着脖子强行灌进去的。正常工作的Iref应该是0.7uAty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被你在板凳上面的帖子给带跑偏了,没看见最上面的Absolute Maximum Rating,还以为Iref 10mA是正 ...

还是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上讨论吧。
降低R1,R2的值,是否就能降低一点温度漂移值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上讨论吧。
降低R1,R2的值,是否就能降低一点温度漂移值呢?

没用,看我在沙发贴出来的图,越接近2.495V的431温飘越小,想稳定筛选下吧。

硬件决定一切,设计能改善的程度有限,还是够不着的话就换马吧。

网友C:
TL431很多公司都在生产,不仅仅只有一家TI的。

网友D:
有没有 规格近似,功能及用法 完全一样,性能完胜 TL431 的咧?

网友D:
怎样提高是一回事,能提高到哪程度是另一回事!  实在够不着了,那就唯有 另请高明!

网友E:
如果是玩玩可以找到一对一的方法提高稳定性,但是批量使用就别瞎费功夫了.性价比划不来.我想IC厂家比你更希望找到这个方法.

网友F:
注意,如果使用分压电阻,则电阻的温漂要一致,否则电阻引起的温漂会比较大。

网友G:
TL431虽然号称温漂指标可以达到20ppm/°C,   你手上有正品吗? 如果有不能满足,你可以用其他型号,这Tl431 毕竟是低端温漂稳压器!便宜是第一的!

网友H:
异想天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注意,如果使用分压电阻,则电阻的温漂要一致,否则电阻引起的温漂会比较大。 ...

用品跟玩具不一样,甚么都要斤斤计较。

网友I(2023-07-19):
人家温漂的测试条件:是在VKA=VREF的时候,你这个是VKA>VREF的时候,

网友J(2023-08-22):
ti有低温漂的431,好好上官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