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直接驱动步进电机,6线接法,目的是减少发热,但电流大

楼主(2019-01-29):
想用4个N mos直接驱动步进电机,6线接法,目的是减少驱动电路的发热,但是:线圈电阻是8.6欧姆,直接干,电流都有2.6A,

要是线圈电阻3欧,那不是要8A??

xch
会击穿驱动

网友A:
你这电路很稀奇。只有玩具级别的步进电机才会用固定电压来驱动,大一点儿的电机都是恒流供电。你还是搞清楚你的电机的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很稀奇。只有玩具级别的步进电机才会用固定电压来驱动,大一点儿的电机都是恒流供电。你还是搞清楚 ...

电路从UL2003引申过来的,要求,只对电机能转动,因为我有个1:30的减速箱,所以,不需要细分,精度也没有要求。只追求动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从UL2003引申过来的,要求,只对电机能转动,因为我有个1:30的减速箱,所以,不需要细分,精度也没有 ...

你的电机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的参数?

是这样的参数么?看样子额定电压是8.6V,那么叫厂家做一个24V电压的电机,那不是电流  I=(8.6V*1A)/24=0.36A?   线圈电阻  R=24V/0.36A=66.6欧?

网友A:
你说对了,如果按你的驱动电路,就只能用8.6V电压。电压高了速度会越来越慢,可能是磁饱和的原因。

网友B:
你对电机电流的理解有误。
电流=(电源电压-反电动势)/线圈电阻。
电机转起来就有反电动势啊。

网友C:
你连电机的额定电压和驱动电压是什么,两者的区分都没搞清楚,若是用恒压来驱动,那驱动电压就等于额定电压;若用恒流来驱动,那驱动电压就不是额定电压值了。

网友D:
用PWM驱动吧。

楼主(2019-03-01):
测试了下,达到要求了,1S,转动3周,   1ms脉冲,电流,24V/0.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