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M网络接口传导骚扰不过

楼主(2019-01-29):
测试CPE设备的网络接口的传导骚扰,出现在下表中的超标。
轨迹
频率
强度
极限
增量极限
增量基准
注释
(MHz)
(dBμV)
(dBμV)
(dB)
(dB)
1 QP
0.338
67.58 *
59.25
8.33
2 AV
0.338
63.96 *
49.25
14.71
1 QP
0.542
62.06 *
56.00
6.06
2 AV
0.542
61.96 *
46.00
15.96
2 AV
0.678
54.77 *
46.00
8.77
1 QP
1.082
53.46
56.00
-2.54
2 AV
1.082
53.23 *
46.00
7.23
最初猜测是DC/DC芯片的开关频率引起的,但是给电源引脚做相应的滤波操作后,效果还是不是明显。

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很好的啊!

网友B:
你这个从给的数据上看,在1.08MHz QP有超限,AV反而没超,说明是一个窄带骚扰,频率相对集中。 从图上看,明显在250KHz左右辐射最大。既然你确定是DC-DC引起的,那DC-DC部分频率是多少? 这个传导辐射测试是电流法还是电压法?先确定是从线束耦合过去,还是从电源线传导出来这个点。(假如是电压法,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看一下对N和对P有多大区别,这个一定程度上能区分共模还是差模干扰,对后面处理方式有指向性) 再优先从源上考虑,看DC-DC模块输出口与你主电源pin脚之间的滤波处理做的如何,可以的话,将DC-DC 图贴上来看一下。

网友C:
好贴,等楼主怎解决~

网友D:
250k  低频不好折腾   坐等楼主大招  实在不行换电源片子

网友E(2020-05-07):
个人经验调整网口变压器参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2021-11-16):
电压法传导骚扰,在电源口加共模电感,X电容,注意共模电感不要大面积铺底,避免前后级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