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刚刚接触KEA128,codewarrior也是刚玩,希望各位...

楼主(2019-01-29):
我用的是codewarrior10.7版本的,新建了个KEA128的工程,没有用PE助手,新建完之后直接添加的文件,然后修改了路径,进行编译出现了下面的问题。以下是我新建的步骤,请前辈们看看是不是新建的时候哪个步骤有问题?
最后那个是编译之后出现的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用的是codewarrior10.7版本的,新建了个KEA128的工程,没有用PE助手,新建完之后直接添加的文件,然后修改了路径,进行编译出现了下面的问题。以下是我新建的步骤,请前辈们看看是不是新建的时候哪个步骤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codewarrior10.7版本的,新建了个KEA128的工程,没有用PE助手,新建完之后直接添加的文件,然后修 ...

〓◆ CodeWarrior相关专辑 5册 115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CodeWarrior相关专辑 5册 115M ◆〓

你好,能帮我看看上面问题出在哪里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帮我看看上面问题出在哪里了吗?

少累,木油玩过,自已啃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累,木油玩过,自已啃资料吧.

资料看了好多,都是老版本的,跟10.7的不一样

网友B:
没有error啊,只有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error啊,只有warning

是warning没错,但是这个程序主函数都进不去,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warning没错,但是这个程序主函数都进不去,不知道什么原因

什么代码都没有你让别人怎么分析?你以为我们都是算命的吗?

楼主:
//说明见工程文件夹下的Doc文件夹内Readme.txt文件
#define GLOBLE_VAR  //只需在main.c中定义一次,用来防止全局变量的重复定义

#include "includes.h"

int main(void)
{
    //1. 声明主函数使用的变量
    uint_32 mRuncount;     //主循环计数器
    //2. 关总中断
    DISABLE_INTERRUPTS;    //关总中断
    //3. 初始化外设模块
    uart_init (UART_Debug,9600);            //初始化"调试串口"
    uart_init (UART_0,9600);
    uart_init (UART_1,9600);
    uart_init (UART_2,9600);
    light_init(LIGHT_0, LIGHT_OFF);     //初始化灯0
    light_init(LIGHT_1, LIGHT_OFF);     //初始化灯1
    light_init(LIGHT_2, LIGHT_OFF);     //初始化灯2
    light_init(LIGHT_3, LIGHT_OFF);     //初始化灯3
    printf("Hello Uart! 2015-06-05\r\n");   //串口发送初始化提示
    //4. main中使用的局部变量初始化
    mRuncount = 0;            //主循环计数器
    //5. 全局变量初始化
    g_uart_num=UART_Debug;        //标记当前使用的串口号(初值)
    //6. 使能模块中断
    uart_enable_re_int(UART_Debug);   //使能UART_Debug的接收中断
    uart_enable_re_int(UART_0);
    uart_enable_re_int(UART_1);
    uart_enable_re_int(UART_2);
    //7. 开总中断
    ENABLE_INTERRUPTS;   //开总中断

    //进入主循环
    //主循环开始==================================================================
    for (;;)
    {
        //运行指示灯闪烁----------------------------------------------------------
        mRuncount++;                    //主循环次数计数器+1
        if (mRuncount >= RUN_COUNTER_MAX)  //主循环次数计数器大于设定的宏常数
        {
            mRuncount = 0;              //主循环次数计数器清零
            light_change(LIGHT_0);      //灯0(LIGHT_0)状态变化
            light_change(LIGHT_1);      //灯1(LIGHT_1)状态变化
            light_change(LIGHT_2);      //灯2(LIGHT_2)状态变化
            light_change(LIGHT_3);      //灯3(LIGHT_3)状态变化
            printf("UART_%d",g_uart_num);    //串口发送当前使用的串口号
        }
        //以下加入用户程序--------------------------------------------------------
    }  //主循环end_for

    //主循环结束==================================================================
    return 0;
}

这是主函数,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库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