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这种PCB该如何绘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1-29):
简单的很,顶层放个无网络敷铜,然后双击把敷铜的层属性改为solder mask即可。

网友B(点评):
哈,真是会者不难,赞。我盯着图琢磨了几分钟,不会弄,然后才往下看,二楼就是“简单的很……”,哈哈,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很,顶层放个无网络敷铜,然后双击把敷铜的层属性改为solder mask即可。 ...

但是这样的话走线上的阻焊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的话走线上的阻焊就没有了

你的敷铜会覆盖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敷铜会覆盖走线?

理解错了~你这个方法可行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