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冗余

楼主(2019-01-29):
哪位大神知道,单片机一个串口做485通讯,做成2个485芯片,可以冗余的A,B网。硬件电路如何做到的?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要表达啥意思?
一个单片机通过组建2个485网络实现冗余?应该很好实现啊,问题在于有这个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要表达啥意思?
一个单片机通过组建2个485网络实现冗余?应该很好实现啊,问题在于有这个必要吗? ...

如何实现?只用硬件,不改变软件。工业上很多都要求这样的。

网友B:
你先说说,   2个信号同时来中断的时候怎么办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实现?只用硬件,不改变软件。工业上很多都要求这样的。

线与与线或的关系。
接收的时候,估计线或(上拉电阻加二极管就行)关系要好些。
发送的时候,应该是线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说说,   2个信号同时来中断的时候怎么办吧

A,B网冗余,是不可能同时来的。

网友(2019-03-19):
我们的 CAN 总线 是 冗余的,有空可参考下:

详细见: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age%3D1&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