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USB接口的数据采集系统 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01-29):
     各位大大们好,小弟 最近在做一个 关于光谱仪的项目。用的是stm32f1的mcu,想要实现的功能是定时器产生脉冲波来触发AD转换,AD转换的数据通过DMA存入预先设好的1kB的fifo缓存中,现在想要将数据通过stm32自带的USB模块传到电脑上。 想要请各位大大指个方向,USB的开发用什么模式好?
     关于USB的学习已经快一个月了,看的代码是原子哥的USB转串口的源码,网上资料也看了不少,貌似懂了一些,更多的是不懂。由于项目的要求,AD采集的频率至少200k以上,所以原子哥的USB转虚拟串口代码我可以用吗?还是得再去找个bulk或同步传输的代码用?stm32f1的usb的速率又能够满足要求吗?想请各位帮忙指导一下。
   这些固件方面解决后,还得研究驱动,上位机显示。现在想想就头大
   预先祝各位新年快乐啦!

网友A:
按照200k采样率,假设ad为12位,按照16位算,大约3.2Mbps的速率,用bulk传输可以做到。但是如果速率再增加的话要么用高速usb,要么换成fpga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200k采样率,假设ad为12位,按照16位算,大约3.2Mbps的速率,用bulk传输可以做到。但是如果速率再增加 ...

感谢!那么我最近在看的代码是 原子USB虚拟串口的代码,可以直接拿来用吗。(它这个好像也是Bulk传输的,这个的驱动也是现成的)
主要是USB上位机 和驱动的部分还没开始看,不清楚传输过去后还要怎么处理。

网友B:
可以用BUCK模式;

网友B:
光谱仪以前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谱仪以前做过;

弱弱地问一下,我用stm32f103C8T6这个mcu可以吗,一直怀疑它的性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或者说处理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