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上位机软件

楼主(2019-01-29):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小弟想学单片机上位机软件的制作(注意只是制作上位机软件,没打算学其他的),来与单片机的串口进行通信。小弟有C语言基础,但没有C++基础,想用VC++6.0来做。
       请教的问题是:只是做上述的这种软件,用不用先学C++,再学VC?

网友A:
我会VB,可是好像VC++用的更普遍。我也想学VC++,同问。

网友B:
我看过C++和VC++的书,不是很仔细,感觉内容似乎关系不大

网友C:
我是准备把离散数学、数据结构与算法、操作系统基础、面向对像程序设计(C++)、编译原理、软件工程都学了!
因为将来学ucos ii和linux都需要这些基础的

网友D:
为什么不考虑C#,和C语法很接近,又象VB一样方便

网友E:
不用学习c++
如果你仅仅想搞定这个串口通信,你会C语言就够了。

网友F:
你只需要明白如何用串口就行了。串口编程只是vc里面很小的一部分。关键的类已经封装好,你也没那个必要去深究。
当然,如果你想深入学习的话,那就得好长一段时间了。

网友G:
下载个例程,先对着注释和界面试着改改,C++还是很容易入门的。需要用到的就查找相关资料,再实践一下,提高很快的。

网友H:
如果只是简单的与单片机的串口进行通信, 那么你需要了解一些 windows api, 掌握 mfc

网友I:
强烈建议用C#,上手快,开发方便,如果不深究,语法简单

网友J:
必须要先学C++  可以不必深入 但是必须会用C++  然后再学VC

网友K:
这个东西,看完孙鑫的前几个教程,然后下个串口的VC代码,搞搞就差不多了,1个星期搞定

网友L:
凑合做个调试的话,打开VC拖个框,加个串口控件,找个例程依葫芦画瓢就行了。

网友M:
VB够用了 可能界面想好看会有点麻烦

网友N:
C++是门语言,VC是开发环境,这两个没有前后顺序。

网友O:
VC 就是 c++ 的, 学习 VC 的时候, 也就学会了 C++.
不过为了学 VC, c++ 的基础知识还是药先学习一下的.
串口通信的例程和资料, 网上很多, 先玩个简单的,  避免打击信心

网友P:
工作以来,了解到很多写上位机程序员,有VB、VC、LabVIEW、C#、QT(用C++)、JAVA、甚至还有MatLab。

这里我首先推荐的是C#,其次是QT。
为什么呢?很简单,感觉从C语言到C#的学习成本比其他简单太多,稍微了解一下控件,就可以开始写了。

网友Q:
我做过简单的上位机,用C#写的,串口和TCP通讯。C#开发起来肯定比VC++快。

网友R:
vb c#都简单易入手,但是还是建议学MFC或者QT,学C+i绝对没坏处

网友S(2019-03-01):
可以用c#  比较容易学

网友T:
不懂vc啊  就会用c

网友U:
所谓上位机大部分运行于PC机上

网友V:
上微机程序软件labview/C/C#/vb问题都不大

网友W:
VB、C#、LABVIEW等等都可以的

网友:
更多的应该是C++

网友X:
C#的界面设计更加直观一些。

网友:
一般专业的用c++,要是自己写着玩玩就vb

网友V:
写上位机程序的编程语言、编译环境等不少

网友U:
常见开发语言有C,C++,VB,Delphi,Java,C#,LabView等等

网友V:
后期学习一下,共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