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mc34063降压电路

楼主(2019-01-29):
12v输入5v输出,这个降压电路有问题吗?烧了两块芯片了  求助啊啊啊啊

网友A:
大佬来解决啊! 不用着急的啊!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怎么烧的,带载烧吗,还是空载上电就烧了?

网友C:
居然用3.6k,1.2k电阻,也不怕成本高。

3.6K,1.2K电阻就是常用E24标称值电阻,又不是精密电阻,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怎么烧的,带载烧吗,还是空载上电就烧了?

空载  上电就烧,电路没毛病话估计就是哪里短路了

看看输出短路没?测一下芯片的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用3.6k,1.2k电阻,也不怕成本高。

不太了解,没考虑成本

网友D:
从原理图没看出什么问题,还是仔细检查硬件电路哪里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原理图没看出什么问题,还是仔细检查硬件电路哪里的问题吧。

好的,感谢

网友E:
MC34063已经是N年前的料了,现在科学的DCDC(Buck)那么多,完全可以另选一个。

网友E:
电路原理上没问题,但是取值不对,导致输出电流不对,具体的你参考https://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MC34063A-D.PDF和https://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AN920-D.PDF

输出电流不对会导致烧芯片吗?空载上电就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34063已经是N年前的料了,现在科学的DCDC(Buck)那么多,完全可以另选一个。 ...

正好有现成的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原理上没问题,但是取值不对,导致输出电流不对,具体的你参考https://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 ...

感谢感谢

网友:
这个电路太老了,效率也不高,功率也不行。建议用MPS,硒力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