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动态刷新数码管时间的疑问?

楼主(2019-01-30):
/**************************************************************************************
*                              动态数码管显示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从左至右显示0-7。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不是很理解这行delay(100); 的意思,不是说小于10MS才会做到动态扫描数码管无闪烁吗,那为什么这行代码都已经执行完i=0延时了1秒了到i=1还无闪烁?

网友A:
等大佬来啊!

网友B:
delay(100);这个延时有1秒》????

网友C:
delay(100)还不到1ms吧!

网友D:
这个延时时间不是1秒,具体时间需要计算

网友E:
你看它的延时函数,如果你的晶振是12MHz,按照51的运行速度,一条语句大约是1us,你传入100,那么延时大概100us左右,远远低于25ms的上限,但是你这个延时函数最大只能延时65535us,也就是65ms左右(u16 应该是无符号整型 unsigned int),你想延时1s,还得换更长的数据(例如 u32),或者是使用嵌套循环,定时器之类的东西

网友F:
这段程序的逻辑如下:点亮数码管1,延时delay(100);然后熄灭1,去点亮2,再延时delay(100);然后熄灭2,以此类推,到一个循环之后再次点亮1,只要这两个间隔小于10ms,就不会闪烁。
八个数码管,总共八次delay(100);肯定满足条件,不知道你的1S哪里得来的。

网友G:
这个程序的效率比较差,全耗在了DELAY(100);